楼主(2013-03-19):
(无正文)

网友A:
topswitch不是在线就有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pswitch不是在线就有么。。。

什么意思?  我用软件仿真在  找不到这块芯片  指导下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  我用软件仿真在  找不到这块芯片  指导下哦

需要建模。。。。如果你想自己去弄的话

网友B:
PI官网是个好去处

网友C:
官网下载软件,
安装后用这2个
PI Expert 8
PIXls Designer 8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官网下载软件,
安装后用这2个
PI Expert 8

我就是用这个软件设计的电路  但我不会仿真啊? 我想仿真  然后画PCB板啊

网友C:
既然用了这个软件,你照这个参数做出来 基本问题不大的
没必要仿真的,再说了 电源你想怎么仿?
最多第二版 变压器 参数略改改.
当然你也可以给PI的技术发个邮件,请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