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编程方法对提高抗干扰有帮助吗?

楼主(2013-03-19):
在函数开始处,用一个无符号指针记录下函数的入口地址,然后正常执行函数,在函数末尾判断指针是否等于函数入口地址,如果不相等,则说明程序不是正常进入函数的,应进行相应的出错处理。具体代码如下:

void check_input(void)
{
   void * funtion_entry;

  //函数地址赋给函数入口指针
  funtion_entry = check_input;

   //正常执行函数
   {
   }

   //判断函数入口指针是否等于函数地址
   if(funtion_entry!=check_input)
     {
       while(1);
     }
}

网友A:
嗯, 这是个捕捉非法调用的方法.

网友B:
STM的片子  本身对抗电磁干扰的能力就比较强   这一块主要还是从硬件着手考虑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