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运放构建的单端转差分电路性能指标如何?

楼主(2013-03-19):
大家好,我有一个问题请教大家。
+-15V供电环境,我要把一个传感器来的+-10V单端信号转换成差分信号(1:1)传给远方的设备。我试验过ADA4922-1芯片,效果比较好,但是该芯片是+-13V供电的,我的系统是+-15V。比较别扭。再有就是贵,40块左右。我想用一个双运放的芯片自己搭建,比如NE5532芯片。现在我的疑问是自己搭建的是否会性能指标有很大降低?比如使用的电阻不一致以及运放本身的指标导致性能差异。我的系统是一个要求0.1%精度要求的系统,不清楚是否用NE5532加4个电阻搭建能否满足要求。(传感器带宽0~50KHZ).
另:这样的差分输出电缆能够多长啊?这个没有实际经验。
谢谢!

网友A:
在VGA分配器上,很多就是这么设计的,用运放把视频信号转成差分对输出。传输距离跟运放的驱动能力有关,看楼主的要求,选择适当的驱动电流的运放即可,分立电路做出来一般没有专用的集成芯片性能好,不过大部分也都可以满足设计要求,这个还是搭电路试试看吧
我这里有一个CVBS单端转差分对传输的电路,可以提供给楼主参考

网友B:
应该可以.
按照要求, 选合适的运放吧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我是想用NE5532。便宜啊。不到1块钱。又想驴子跑有不想给驴子吃草。上图,帮忙看看是否可以。

楼主:
如果上图性能还行,帮忙体检性价比更好的运放。综合传输距离,价格,其它性能指标。谢谢!

网友A:
反馈电阻上建议并接一个100pF的电容,大驱动电流或者高带宽的运放容易自激,加电容可以破坏掉自激条件。
楼主没说要传输多长距离噢。
运放,驱动电流70mA的 可以看看SGM8422或者SGM8426

楼主:
SGM8422资料每找到啊。圣邦的网站上也没有。楼上有资料吗?谢谢

网友A:
站内给我个邮箱,我发给你

网友A:
已发送,注意查收

网友C(2013-04-19):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我是想用NE5532。便宜啊。不到1块钱。又想驴子跑有不想给驴子吃草。上图,帮忙看看是否可以 ...

我觉得 这个思路 可以 我发现有一款 就是你这样做的 性能还可以

网友C:
还有一种思路 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 噪音比较大 不过差分放大后 可以滤掉

网友D(2015-09-22):
楼主,能给我发一份么?我想学习学习。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楼主,能给我发一份么?我想学习学习。

邮箱:liangdehualdward@163.com

网友E:
我试验过ADA4922-1芯片

楼主说的集成电路ADA4922-1好像是ADC呀,是不是记错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我是想用NE5532。便宜啊。不到1块钱。又想驴子跑有不想给驴子吃草。上图,帮忙看看是否可以 ...

你这电路会有相位差异,考虑过这对信号的影响没?

网友G:
要求高就用用专门的芯片吧,自己搭差分很难做到匹配。有时候失匹配都比噪声大。

网友H(2016-12-20):
引用 网友A:
在VGA分配器上,很多就是这么设计的,用运放把视频信号转成差分对输出。传输距离跟运放的驱动能力有关,看 ...

能够下楼主的CVBS单端转差分对传输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