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过AM335x的过来看看

楼主(2013-03-19):
    真是出师不利,新做了五块AM335x核心板,都是同样的问题。
    板卡使用TPS65910AA1供电,boot【1:0】=10,使用EEPROM的配置。整体结构参考TI官方的AM3359的demo板,理论上给MPU的供电部分VCC1应该提供1.26V的电压,可实际测得的电压为1.1V。
    TPS65910AA1芯片上的丝印第一行是“T65910A”,第二行是“A1”,所以芯片的型号我觉得应该没有买错,而且我了解了一下,EEPROM的配置是无法修改的,所以我都搞不清楚问题出在哪里。
    各位说说自己的看法吧,对不对都无所谓了。

网友A:
找个TI的AM335x开发板的原理图,对比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TI的AM335x开发板的原理图,对比一下试试

照抄的原理图,本来还以为不可能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TI的AM335x开发板的原理图,对比一下试试

还真被你说中了,有个地方抄反了,人老眼花。

网友B:
哈哈,抄板+设计才是硬道理。CHECK CHECK AND CHECK!!

网友C(2014-11-10):
你好,自己的设计的板子虽然有EEPROM  但里面没有数据阿,TI的uboot还是根据read_eeprom 来进行配置PMIC 等。如何修改谢谢

网友B:
为什么要读eeprom呢,完全不需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读eeprom呢,完全不需要,

但是 uboot里面是读取eeprom的阿

网友D(2015-04-03):
官方的uboot里面要读eeprom是为了支持多个版本的板子,根据板子名字来决定怎么配置。看懂代码后直接修改就行了,没必要有eeprom。

网友E(2017-05-29):
am335x SD卡启动问题  用官网新版的processor SDK03.03制作SD卡后 当插入SD卡是一点反应没有 拔掉SD卡一直打印CCC... 不知道大神没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用以前的老版本能启动Linux kernel 卡在waiting for mmcbl0p2 ......  进行不下去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am335x SD卡启动问题  用官网新版的processor SDK03.03制作SD卡后 当插入SD卡是一点反应没有 拔掉SD卡一直 ...

SD卡电路有没有问题?CD/DAT3应该470k下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