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调试按钮出现如下画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3-19):
地址出错   可能是溢出  或者是操作寄存器地址有问题

网友B:
楼主把IAR设置和代码上传看看,如果环境设置没有问题,就是代码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把IAR设置和代码上传看看,如果环境设置没有问题,就是代码的问题了

#include <msp430x14x.h>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BCSCTL1 &= ~XT2OFF;
        BCSCTL2 = SELS + DIVS1 + DIVS0;
        TACTL = 0X02D4;
        CCTL0 = CCIE;
        CCR0 = 62500;
        P4DIR |= BIT5;
        _EINT();
        while(1);
}
就是这样的。。。。。其他程序也是这样的   我重装了好几遍了  从IAR的5.3装到了5.5还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址出错   可能是溢出  或者是操作寄存器地址有问题

我刚学这就遇到这样的问题   我不知道怎么设置option   基本没怎么动  都是默认的   芯片是改成149   还就是设置了编译后产生个txt文件

网友C:
驱动错误了!

网友C:
重新安装一个驱动看看

网友D:
我也刚要学这个 好学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include

void main(void)

楼主把工程文件发上来吧,用自己的IAR帮你调试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刚要学这个 好学吗?

算是把时钟看懂了   天天旷课就是为了挤点时间看着    不好学也要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把工程文件发上来吧,用自己的IAR帮你调试一下看看

dddd.zip (272 Bytes) 大哥麻烦你啦  我把那个工程压缩在里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调试器选择了吗?IAR里边有几个调试器,如果没有选择的话你可能使用的是软件仿真模式.. ...

我两种模式都试了的  我用的是另一种下载方式  输出txt然后再用SF_BSL下载到板子上    编译后自动下载我不会用    请问那个usb口的能不能直接下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哥麻烦你啦  我把那个工程压缩在里面了

你好,是整个项目工程文件呢,不是仅.eww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是整个项目工程文件呢,不是仅.eww文件。

不好意思   。。。。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   。。。。

你好,把这个工程文件在我的IAR环境里面试了一下,main.c文件没有任何问题,能够正常编译、链接和下载调试。我用的是IAR530,你版本比我的高,我重新建了工程文件,把这个C文件加入的,一切正常。楼主重新建个工程试试吧。图片是调试过程,把程序下载到板子上了,也拍了一张。

         附件是工程文件,环境是:IAR53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把这个工程文件在我的IAR环境里面试了一下,main.c文件没有任何问题,能够正常编译、链接和下载调 ...

非常感谢你    能调试了

楼主:
谢谢各位帮助

网友F:
我看驱动的问题的也可能的啊,重新阿装下驱动的,在检查下仿真下载连接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