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采样问题,信号周期7us,采样频率16.5us,请问怎么采样?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3-19):
信号周期7us  应用至少3.5us的采样周期,否则无法还原

网友B:
可以用多个AD等效采样
可以参考示波器,实时采样和等效采样的区别

网友C:
理论上是可行的,前提是:1.信号频率固定且已知。2.采样期间(至少十个周期的时间内)幅值不能有较大的变化。3.采样输出的实时性要求不高

网友D:
原理没错,只要是你的采样频率大于你信号的带宽的2倍就好了。

网友E:
香农定理

网友F:
你老大比较牛X,都突破奈奎斯特定理的极限了

网友G:
应该是可以求出幅值,但但还原信号是不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是可行的,前提是:1.信号频率固定且已知。2.采样期间(至少十个周期的时间内)幅值不能有较大的变化 ...

信号频率是固定的,我需要的是测出信号的幅值是否大于一定的界限,这样可以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信号频率是固定的,我需要的是测出信号的幅值是否大于一定的界限,这样可以吗 ...

检测实时性要求高不高呀? 比如第一个周期采样的时候幅值已经超限了,到第十个周期的时候才能够检测出来这样能够接受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信号频率是固定的,我需要的是测出信号的幅值是否大于一定的界限,这样可以吗 ...

可以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测实时性要求高不高呀? 比如第一个周期采样的时候幅值已经超限了,到第十个周期的时候才能够检测出来 ...

可以啊,只要能检测出来,没有实时性,我测的是半波,我怎么能够让AD尽量在正半波的时候测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啊,只要能检测出来,没有实时性,我测的是半波,我怎么能够让AD尽量在正半波的时候测呢? ...

实时性要求不高可以测的,为什么要让AD在正半波测呢?是因为AD不支持测负电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时性要求不高可以测的,为什么要让AD在正半波测呢?是因为AD不支持测负电压吗? ...

是的,而且我想怎么能保证它在正半波的时候测,真是麻烦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而且我想怎么能保证它在正半波的时候测,真是麻烦呢

先别想怎么保证正半周测,先看看你的AD能输入负压吗?

网友H:
波形在所需要的时间内必须基本恒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而且我想怎么能保证它在正半波的时候测,真是麻烦呢

AD不支持负压的话,在信号输入AD之前就把负电压用整形部分整掉哈,接一个二极管就可以了,比如:IN5812

网友I:
如果你的输入信号周期性很好的话,这样等效于间隔0.35T采样,不过采完一轮的周期差不多是原信号周期的7倍了。如果要精确计算幅值,采集的间隔还是太大,一个周期还不到三个点,除非你对采集的相位和信号特征都能控制得很好。

网友J:
对于周期信号这样才是完全可以的,示波器就是采用了等间隔的采样方法获得了部分信号的波形,当然,暂态的损失是必然的!其他呢,就是觉得大家应该更灵活的处理工程案例,不能照搬照抄。本题作者估计就是等间隔测量还原信号波形的有力实践者之一了,呵呵

网友K:
搬个板凳等着看结果。

网友L:
你们老大没有说错,在限定条件下,是可以检测幅值和求平均值的,和香农定理没有关系。

网友L:
但是无法还原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