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64a的pc1口不可控

楼主(2013-03-19):
只控制PC1口,程序如下:
#define DIN_1()      PORTC |=  (1<<PC1)
#define DIN_0()      PORTC &= ~(1<<PC1)
void Delay(uchar c)   //Ms级延时函数,参数i:延时时间
   {
    unsigned char a,b;
        for (a = 0; a < c; a++)
        for (b = 0; b < c; b++);
   }
void  main(void)
{
while(1)
  {
   DIN_0();
   Delay(5);
   DIN_1();
   Delay(5);
  }
}不管延时多长时间,DIN都输出低电平,将DIN_1();和DIN_0();掉换位置,又始终输出高电平,实在不知道问题出在哪?求高手帮忙,谢谢

楼主:
#define DIN_1()      PORTC |=  (1<<PC1)
#define DIN_0()      PORTC &= ~(1<PC1)

网友A:
怎么没有看到端口方向设置的语句?DDRC=0xFF;或DDRC|=(1<<PC1);

网友B:
缺少端口设置

楼主:
端口方向设置是
DDRC=0xFF;
PORTC=0xFF;

网友C:
不知道单片机是否工作了没?应该先确认这个 配置位啥的也有 看门狗啊

网友B:
感觉你的延时函数是有问题的   你仔细算算你那是延时多久   我感觉在us级

楼主:
问题找到了,是因为用的内部1兆的晶振,内部晶振精度低,不稳定造成的,换成外部晶振就好了。但原始问题还是没解决,不知道这个MCU在刚开始时除了熔丝位还要做什么设置?

网友D:
void Delay(uchar c)   //Ms级延时函数,参数i:延时时间
   {
    unsigned char a,b;
        for (a = 0; a < c; a++)
      {
        for (b = 0; b < c; b++);
       }
   }
这个函数的定时时间绝对不是MS级的,如果你用uchar类型,能延时的时间更少

楼主:
谢谢大家,记得avr的单片机熔丝位设置好之后,一定要下载到单片机中!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记得avr的单片机熔丝位设置好之后,一定要下载到单片机中!

说的有点不专业哈  是烧写

网友E:
你这没有端口设置语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