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标准C中strtok函数分割字符串

楼主(2013-03-19):
2013-3-19

标准C中可以用strtok函数来分割字符串,strtok函数的使用与其他大部分函数的使用方法不同。

函数为:char *strtok(char *strings,const char *tokseps);其中strings为要分割的字符串,tokseps是用来分割的字符。

用以下的例子进行分析:

第6行声明字符串为字符型数组,但当声明为指针型(char *strings = "hello,world!\nwelcome to the earth\")时,编译能够

通过,但是运行时会出现段错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还要请教一下各位。

第8行tokseps为分隔符,“,”、“\n”、“ ”

第9行pt用来接收分割出来的字符串

注意:strtok函数的返回值是分割后剩下字符串的指针,所以分割出一个子字符串之后,再次调用时要用NULL代替第一个参数

例如第15行。

1 #include<stdio.h>
  2 #include<string.h>
  4 int main()
  5 {
  6         char strings[] = "hello,world!\nwelcome to the earth\n";
  7         puts(strings);
  8         char *tokseps = ",\n ";
  9         char *pt;
11         pt = strtok(strings,tokseps);
12         while(pt)
13         {
14                 puts(pt);
15                 pt = strtok(NULL,tokseps);
16         }
18         return 0;
19 }
输出为:

hello
world!
welcome
to
the
ear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