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diff命令的基本用法

楼主(2013-03-19):
2013-3-19
diff命令式用来比较文件内容的不同

第一个文件hello.c

  1 #include<stdio.h>
  2 int main(void)
  3 {
  4         char msg[]="Hello world";
  7         puts(msg);
  8         printf("Welcome to use diff commond.\n");
11         return 0;
12 }
第二个文件hello_diff.c

  2 #include<stdio.h>
  4 #include<stdlib.h>
  6 int main(void)
  7 {
  8         char msg[]="Hello world,from hello_diff.c";
  9         puts(msg);
11         printf("hello_diff says.'Here you are'\n");
12 }
输入命令:#diff hello.c hello_diff.c

0a1
>
1a3,5
>
> #include<stdlib.h>
>
4,6c8
<  char msg[]="Hello world";
<
<
---
>  char msg[]="Hello world,from hello_diff.c";
8,9d9
<  printf("Welcome to use diff commond.\n");
<
11c11
<  return 0;
---
>  printf("hello_diff says.'Here you are'\n");

0a1
>
表示第一个文件的0行对应第二个文件的第一行,也是空行,也就是说第二个文件多了一个空行。

1a3,5
>
> #include<stdlib.h>
>
表示第一个文件的第一行对应第二文件的第三、第五行。没有"<"只有">"表示是第二个文件多的,即空行、#include<stdlib.h>、空行

4,6c8
<  char msg[]="Hello world";
<
<
---
>  char msg[]="Hello world,from hello_diff.c";
表示第一文件的4、6行对应第二个文件的8行。“---”之前为第一个文件的不同,之后为第二个文件的对应内容。

并排输出格式[root@Fedora test]# diff hello.c hello_diff.c -y -W  100
这种并排格式的对比一目了然,可以快速找到不同的地方。
-W选择可以指定输出列的宽度,这里指定输出列宽为130

上下文输出格式

[root@Fedora test]# diff hello.c hello_diff.c -c
*** hello.c 2013-03-18 19:25:54.000000000 +0800
--- hello_diff.c 2013-03-18 19:25:08.000000000 +0800
***************
*** 1,8 ****
  #include<stdio.h>
  int main(void)
  {
!  char msg[]="Hello world";
   puts(msg);
!  printf("Welcome to use diff commond.\n");
!  return 0;
  }
--- 1,8 ----
  #include<stdio.h>
+ #include<stdlib.h>
  int main(void)
  {
!  char msg[]="Hello world,from hello_diff.c";
   puts(msg);
!  printf("hello_diff says.'Here you are'\n");
  }
这种方式容易比较其不同点,这里有三中特殊字符:
+        比较的文件的后者比前着多一行
-        比较的文件的后者比前着少一行
!        比较的文件两者有差别的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