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随器输出震荡,有办法解决吗?

楼主(2013-03-19):
用一个运放构成了一个电压跟随器,其输出震荡。
后仔细看了其datasheet,发现要求闭环增益至少5倍,因此不适合作跟随器用。
请问在不更换运放并且保持增益为1的条件下,是否有办法解决震荡问题?

网友A:
上电路图吧

网友B:
输入端补偿
在运放正负端串联一个RC电路试试

参考**
http://www.analog.com/library/an ... r_compensation.html

网友C:
换管脚完全兼容的运放比修改PCB要来的简单吧,换个单位增益稳定的运放,比如SGM8271,其他就不用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