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无法连接仿真器???

楼主(2013-03-19):
我的DSP芯片无法连接仿真器,这是怎么个回事,请教大家一下!如何检测故障点?????

网友A:
如果DSP坏了  最常见的方法是用万用表检测芯片的电压和地是否短路
如果没有问题  就换个仿真器试试
还可以先插仿真器再上电  等方法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DSP坏了  最常见的方法是用万用表检测芯片的电压和地是否短路
如果没有问题  就换个仿真器试试
还可 ...

嗯,试过看了,问一下接仿真器的有个管脚电平TMS只有1.8伏,好的芯片是3.3伏,会不会问题出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