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线放大电路

楼主(2013-03-19):
对模拟电路一窍不通,只会玩单片机,现在想用单片机的ADC采样耳机线上的音频信号分析。所以嘛需要一个放大电路。

懂得的朋友给整个电路吧。多谢了。

网友A:
找个运放跟随一下,然后接到ADC采集啊。注意运放选择,还有采样速率。

网友B:
电路可以Google到,单电源注意加偏置电压,可以用很简单的同相输入放大或者反相输入放大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