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光电二极管的问题

楼主(2013-03-19):
光电二极管的疑问
Iph是受光照产生的电流,Id是什么啊?Rsh是并联电阻,那它产生的电压不应该是Id*Rsh吗?
光电二极管有两种工作模式,光导模式和光伏模式,光导模式是有偏置电压的,通过偏置电压,形成电流,出来的是电流信号。
那光伏模式是出来的是什么样的信号啊?电压还是电流啊?

网友A:
那光伏模式,就是光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光伏模式,就是光电池

出来的是电流还是电压啊?像供货商给的响应度 A/W 能不能用来说明多大光照出多大信号啊~

网友B:
RL 左侧应该是光电二极管等效模型,负载RL

楼主:
引用 网友B:
RL 左侧应该是光电二极管等效模型,负载RL

是那个I0*RL吗?光伏二极管出来的是电流信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那个I0*RL吗?光伏二极管出来的是电流信号?

光电二极管出来的是电流信号 Rs是内部等效内阻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那个I0*RL吗?光伏二极管出来的是电流信号?

大体说它的特性分两段,轻载呈电压源特性,重载时呈近似恒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