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

楼主(2013-03-19):
我想知道激光**真的可行么。?声音造成的玻璃震动真的能影响到光波的位移令光感原件产生电压变化么。?我试了光敏电阻,硅光电池,都看不到信号变化啊

网友A:
理论上可行,采集微小震动导致的光波位移,对光敏元件的检测灵敏度是个考验。个人认为,短期内还形不成产品~

网友B:
你试的这些,都是检测光强的,个人建议应该先看反射回来的光里的什么参量变化了,估计应该测相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可行,采集微小震动导致的光波位移,对光敏元件的检测灵敏度是个考验。个人认为,短期内还形不成产品 ...

确实。 微弱的位移却不足以令光敏原件产生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试的这些,都是检测光强的,个人建议应该先看反射回来的光里的什么参量变化了,估计应该测相位。 ...

我搭的模拟室内环境是一个纸盒子 上面贴了一面镜子。 手机放在盒子内放音乐,  光敏原件不接后级电路,就单用示波器测它  发现音乐响起和音乐结束后光敏原件上的纹波没一点点点点变化,,大为不解,  网上有视频做出来的 光敏电阻就足以检测,真不知道那是什么光敏电阻。

楼主:
看了一些网上的,, 还有的简单的离谱,就一个光敏原件接入电脑的音频口就足以发声了..   为什么我就测不到玻璃振动带来的电压变化呢.? 相位 幅度 频率 都没变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一些网上的,, 还有的简单的离谱,就一个光敏原件接入电脑的音频口就足以发声了..   为什么我就测不到 ...

发个网上的链接给大伙看看呗 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个网上的链接给大伙看看呗 学习一下

http://tieba.baidu.com/p/1778616081  这是一个直接硅光电池到音响就能达到效果的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g2MzcyMDIw.html这是国外牛人做的, 前两步我倒做出来了 第三步也就是照到玻璃上反射光线回来窃听声音信号一直不解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http://tieba.baidu.com/p/1778616081  这是一个直接硅光电池到音响就能达到效果的
http://v.youku.com/v ...

多谢分享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