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转硬件,求教主指导怎么入门!

楼主(2013-03-19):
单片机入行的,基础的电路图还是看懂点!求教主们指导下,该怎么系统的学习,对硬件很感兴趣,却难入其门。望教主们能指导下,该看那些书籍入门,目前只有康华光的模电!小弟将不胜感激!

网友A:
需要足够的实践机会

网友B:
买块单片机的开发板,把提供的例程通通做一遍,感受一下程序产生的硬件效果,如LED灯,数码管的显示等,慢慢就理解了。
硬件需要多动手做板子,但复杂度比软件要小。

网友C:
慢慢来  不要着急  不容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足够的实践机会

这个确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块单片机的开发板,把提供的例程通通做一遍,感受一下程序产生的硬件效果,如LED灯,数码管的显示等,慢慢 ...

这位教主所说的,早已做过了!自己还做了几块开发板!我是想一些纯硬件的,与单片机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慢慢来  不要着急  不容易的

是啊!不容易,还望教主指点迷津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位教主所说的,早已做过了!自己还做了几块开发板!我是想一些纯硬件的,与单片机无关! ...

现在大部分的东西都是软硬结合的,纯硬件的东西好少了。不过可以试试震荡电路闪烁LED啥的

网友E:
硬件多做实验。不过现在硬件也是要懂点软件。单单硬件不多了。

网友F:
楼上几位的意见,偶不太苟同。
不包含单片机,单纯的硬件,还是有很多可以做的,特别是对于入门的初学者。
比如做一个分离元件的音频的小功放,把A类、B类,AB类,D类功放的区别搞清楚,把增益、噪声,失真、漂移搞清楚,对模拟电路的认识就有很大提高。你的小音箱能出来声音的时候,你也比较有成就感,有趣味。
其次还可以做电源,线性电源,开关电源,升压电路,把他们的区别搞清楚,把效率、噪声、EMC、精度、稳定性、隔离、过流过热保护搞清楚,你就不止入门水平了,至少算中级水平了。
在实践中遇到问题,然后再返回书本学理论来解决问题,你就进步很快了。

网友G:
纯硬件,博大精深啊,要长期的努力实践

网友H:
10楼的回复很好。LZ可以一试

网友I:
引用 网友B:
买块单片机的开发板,把提供的例程通通做一遍,感受一下程序产生的硬件效果,如LED灯,数码管的显示等,慢慢 ...

这位兄台太小看硬件,硬件可谓是博大精深,给你一辈子都学不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上几位的意见,偶不太苟同。
不包含单片机,单纯的硬件,还是有很多可以做的,特别是对于入门的初学者。
...

对头!

网友J:
国外号称白发苍苍才能换来一个模拟大牛,硬件,不要只看着什么数字电路,芯片,处理器,其实最主要的模拟部分真的很高深,其次就是可靠性,最次还有个布局呢!!哎,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求之不得,也要生活啊!

网友K:
最好找个硬件的工作干起,哪怕是助理工程师也好,慢慢的就知道怎么做了,再多学习就可以慢慢上道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G:
纯硬件,博大精深啊,要长期的努力实践

支持...

网友M:
把那本书看透了,每个题目都能分析,这就算是简单的理论入门了。剩下的就靠楼主自己了。

网友N:
找个三极管或集成运算放大器,搭个放大电路,就有感觉了

网友O:
硬件高手都是时间磨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这位!何解?

网友P:
哦  原来如此

网友Q:
硬件好难,软件好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