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电压的 单片机和液晶可以直接连接吗

楼主(2013-03-19):
群里的前辈,白天打算用一块51单片机(5V供电)去驱动 一块OLED(3~3.3V)的液晶 单片机可以直接和这个液晶连接吗?还是中间不要加其他东西

网友A:
可以选用3.3V的51系列单片机,很多了。如果用5V,建议加电平转换电路。

网友B:
5V工作电压的单片机,肯定不能直接连接3.3V的液晶。

网友C:
端口可以加个电阻即可,工作电源还是要有2个,各用各的

我直接加到5V单片机上面去了,做实验效果,可以正常显示

网友D:
稳压3.3V后再送液晶

网友E:
如果作实验的话应该问题不大,电平应该是兼容的

网友F:
一般没问题

网友G:
还是不要冒这个险,除非你的lcd多的用不完,坏几个无所谓,电平匹配是电路设计的基本原则,对于正规产品严格按规范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端口可以加个电阻即可,工作电源还是要有2个,各用各的

一般串接多大的电阻合适,100欧可以吗?我心里没底,怕把这个液晶烧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是不要冒这个险,除非你的lcd多的用不完,坏几个无所谓,电平匹配是电路设计的基本原则,对于正规产品严格按 ...

我只是想先马上看一下效果,所以用51来直接上给的程序资料,但原先成家的是贴片的51,我手头只有5V的51单片机,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没问题

那5V单片机端口输出端直接连接3.3V的液晶数据端,超过3.3V呢?不晓得会损坏吗,没试过,心里没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作实验的话应该问题不大,电平应该是兼容的

我的是1.54寸的OLED低功耗的那些小液晶(12864),不晓得直接连接可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5V工作电压的单片机,肯定不能直接连接3.3V的液晶。

前辈有何对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选用3.3V的51系列单片机,很多了。如果用5V,建议加电平转换电路。

身边没有3.3的51,这个5V的51也是同事从家里拿过来的,如何电平转换,能否说的详细点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的是1.54寸的OLED低功耗的那些小液晶(12864),不晓得直接连接可不可以?

这个你要看OLED的技术手册了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辈有何对策

选用工作电压3.3V的单片机呀。现在有好多单片机工作电压范围都很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你要看OLED的技术手册了啊!

前辈们,您们觉得串接多大的电阻好呢,(5V的51单片机,P0口数据端)

网友E:
引用 楼主:
前辈们,您们觉得串接多大的电阻好呢,(5V的51单片机,P0口数据端)
...

怎么没有端口最大允许电压这个选项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身边没有3.3的51,这个5V的51也是同事从家里拿过来的,如何电平转换,能否说的详细点 ...

给个STC12C5A60S2的数据表的电平转换部分给你参考吧,摘自:
http://www.****ducst/datasheet/stc/STC-AD-PDF/STC12C5A60S2.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个STC12C5A60S2的数据表的电平转换部分给你参考吧,摘自:
http://www.****ducst/datasheet/stc/STC-AD ...

我直接串联了电阻(不串也一样的效果),液晶是全亮了,在初始化LCD_INIT()中屏蔽全亮,有反应,说明命令传输是可以的,但就是显示不出数据和图片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般串接多大的电阻合适,100欧可以吗?我心里没底,怕把这个液晶烧坏了 ...

越大越安全,根据速度与距离来加,100欧到几K都可以

折中一下

网友H:
我也用5V的51驱动过3.3V的LCD1602,但只是背光灯亮,压根就不显示,换个5V的LCD1602,立马就可以显示数据了。

网友F(2013-07-11):
引用 楼主:
那5V单片机端口输出端直接连接3.3V的液晶数据端,超过3.3V呢?不晓得会损坏吗,没试过,心里没底 ...

我经常这样接,不会烧, 单版机IO驱动能力有限,不会有很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