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LM324做正负10V向0~3V的调理,这样的图行么?

楼主(2013-03-19):
如上图所示,求问可行么?

网友A:
此图的思路是先将-10V~10V的信号通过第一级运放加法运算变成0~20V,然后通过比例运算,调理成0~3V。实际上第一级运放供电电压只有12V因此它的输出不可能达到20V,所以此图不可行。
我建议你第一级先做比例运算把电压调理成-1.5V~1.5V,然后第二级再做加法运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图的思路是先将-10V~10V的信号通过第一级运放加法运算变成0~20V,然后通过比例运算,调理成0~3V。实际上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图的思路是先将-10V~10V的信号通过第一级运放加法运算变成0~20V,然后通过比例运算,调理成0~3V。实际上 ...

修改之后如上所示,这个有没有什么问题,求指导

网友A:
R12计算有问题,你再验算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此图的思路是先将-10V~10V的信号通过第一级运放加法运算变成0~20V,然后通过比例运算,调理成0~3V。实际上 ...

用一级运放就可以搞定,为什么要用两级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一级运放就可以搞定,为什么要用两级呀?

嗯 用一级也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2计算有问题,你再验算一下~

是6K,我算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一级运放就可以搞定,为什么要用两级呀?

一级的怎么做啊,能否给个图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6K,我算错了。。。

6K也不对,应该是R12=(2.5V/1.5V)*10K

网友C:
注意,输入输出加信号钳位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注意,输入输出加信号钳位保护

谢谢斑竹的热心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