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和LMV358引脚兼容的高速运放.20KHz下有60dB以上的增益

楼主(2013-03-19):
现在使用LMV358来放大20K赫兹的信号,但是遇到的问题是放大倍数被限制在了40dB。想找一款能在20K下有60dB增益的轨至轨运放。各位电工大神们给推荐个自己熟悉的运放。

网友A:
这个要用10MHz带宽的运放了,搜搜SGM722规格看下

网友A:
1000倍的放大,分两级,第一级设置50倍,第二级设置20倍,就可以降低对GBP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0倍的放大,分两级,第一级设置50倍,第二级设置20倍,就可以降低对GBP的要求 ...

嗯,但是这样要重新打样,一块板子的钱可以买好多颗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用10MHz带宽的运放了,搜搜SGM722规格看下

嗯谢谢

网友A:
楼主现有电路是怎么样的?这么运放都是pin to pin兼容的,要改也只是改变电阻而已呀,不用改PCB的

网友B:
60DB是闭环增益还是开环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B:
60DB是闭环增益还是开环增益?

开环增益,放大正弦信号的,所以对相位没有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现有电路是怎么样的?这么运放都是pin to pin兼容的,要改也只是改变电阻而已呀,不用改PCB的 ...

如果该两级放大就要改PCB了

网友A:
单级要实现对20KHz信号1000倍的放大,那就要高带宽的运放啊,200MHz GBP吧,弄些SGM8051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