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找单片机

楼主(2013-03-19):
功能简单,2个input,2个output,2个电池供电,要求单片机能在2.2V-3V之间工作,4位,8位都可以,但要便宜。中颖的4位单片机不错,但工作电压为2.4V-5V,有点点不理想。麻烦各位推荐些单片机型号供参考。谢谢

网友A:
找2.0V、2.2V的就可以了

网友B:
用我们的呗  MC30P011  SOT23-6封装。。目前出货量大。价格没得说,就是按斤称的。

网友C:
市场上很多都能符合您的要求,如我们的MK6A12.....

网友D:
找我,应广,双核单片机,用起来很爽滴。2.2V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E:
十速有一颗8PIN的,工作电压可在1.5V,具体型号不记得了!后面是个12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用我们的呗  MC30P011  SOT23-6封装。。目前出货量大。价格没得说,就是按斤称的。 ...

有没有C编译器?

网友G:
俺家的,非重复义隆或合泰mcu.自主开发 兼容C51
1元以下
详情: keilchip.com

网友B(2013-05-07):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C编译器?

目前还没有C编译,不过指令与PIC汇编接近。

网友H:
应应很多品牌的的都可以!主要是看价格了

网友I:
来瞧瞧俺们的单片机 可以用到1.6V 哈哈哈

网友J:
我可以实现你的功能,但是就看你能接受什么价格了, 1.8-3.6V  sop8. c编译器。 有兴趣可以联系联系我看看。

网友K(2013-07-03):
按斤称也只有MC30P011

网友L:
引用 网友B:
用我们的呗  MC30P011  SOT23-6封装。。目前出货量大。价格没得说,就是按斤称的。 ...

质量怎么样?

网友M(2013-08-31):
ZHX1501可以.工业级,能工作到1.6V.质量保证.

网友N(2013-11-22):
价格大概多少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