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手指点KAI02150+AD9928,急啊

楼主(2013-03-19):
现在使用FPGA配置AD9928,现在的问题是AD9928启动不了,供电、时钟、复位和同步信号都OK,也参考柯达推荐的寄存器参数配置进去了,但是由于AD9928只能写不能读,不知道启动到了哪一步宕掉了。而且验证对寄存器的写操作GPO口是可以的。
哪位高手有相关经验指点一下啊,多谢多谢!!!

网友A:
不好意思哦真心搞不了呢,我能做的就只能帮你顶贴,让高手能看得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