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比较电路设计问题。

楼主:
小弟刚开始做硬件,参考了一下厂家给出的例子自己设计了个电流互感器检测漏电(0.3A),把220V输入的两线都穿入互感器线圈内。当漏电电流超过0.3A输出低电平信号,然后接单片机IO。为什输出有交直流信号,我用了钳位电路了?请各位指点,谢谢!电路如下,电流互感器是1:2000的。lM324的1.2.3引脚放大作用,5.6.7比较作用和2.5V作比较。7引脚接单片机。

网友A(2013-03-20):
首先你的LM324放大部分我认为有点问题,输出就会变成一个方波,当3脚比2脚高输出5V,反之则输出0V,其次你的DB107整流画的也不对,既然放大的信号没有小于0的部分,那么全桥也没必要,直接放一个电容是不是就行了呢?半波的5V有效值3V左右。说实话我没看懂你的比较部分是什么意思,希望楼主解释一下。

网友B:
电流精密电阻转电压,绝对值电路整流,进比较器比较输出电平。整流要有负电压。

楼主(点评):
你说的方法很好。等做完了我再试试这样做。

网友C:
电容把直流隔掉,然后把电压提升,提升至直流电压,后面就好判断了。

楼主(点评):
你说的方法也不错,不过用324的话最好要双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的LM324放大部分我认为有点问题,输出就会变成一个方波,当3脚比2脚高输出5V,反之则输出0V,其次你 ...

就是一个TL431提供的2.5V电压,然后和放大整流后的作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精密电阻转电压,绝对值电路整流,进比较器比较输出电平。整流要有负电压。 ...

嗯,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把直流隔掉,然后把电压提升,提升至直流电压,后面就好判断了。

隔直电容用多大的呢?我不会算。谢谢指导!

网友C:
引用 楼主:
隔直电容用多大的呢?我不会算。谢谢指导!

电容用4.7uF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用4.7uF就行了。

好的,我从搭电路试试。

楼主:
谁再给我看看,还是解决不了。

楼主:
施密特整形。变为开关量数字型号,图上当电路电流大于0.5A(互感器感应2000:1)输出低电平,小于0.5A则输出高电平。

网友D(2016-08-17):
怎么到这里就结束了。最近想要检测交流电流,通过互感线圈转换后,最后送给单片机的AD转换。现在没有搞定互感线圈到AD之间的电路。

网友E(点评):
前辈,方便问下怎么转换的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