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S5550这款AD芯片

楼主(2013-03-20):
CS5550这款AD芯片,其中spi通信驱动程序已经弄清楚了,但是关于这款带增益和校准的芯片的一些寄存器指令操作问题看了半天的手册还是弄得不太懂,所以想向用过这款芯片的前辈们求教一下,再得到转换电压之前相应的初始化以及寄存器命令是怎么操作?有没有用过的前辈能指点一二`先谢谢了!

网友A:
貌似资料说得很详细哦,楼主再看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资料说得很详细哦,楼主再看看呗……

谢谢refee提供的手册,资料也看了很多遍,我是刚开始入门的菜鸟,对于一些简单的AD0802模数转换还比较清楚,第一次遇到这种带校准和增益的芯片确实琢磨不透,怎样校准?什么时候校准?都不是很清楚,而且对于AD转换二进制数前的一些寄存器命令操作也没搞明白,还望指点一二!

楼主:
哪位大侠能发个相关的程序参考下啊,不能让帖子沉了啊,在线等啊,先行谢过了~

网友B:
所谓校准就是:给一个标准的参考输入,把读出来的值与这个参考输入进行比较,得出差值,根据这个差值,对相关寄存器进行修正(设置相关寄存器,一般是增益寄存器吧)。
一般都是在产品出厂的时候做校准。因此,需要把上面根据差值得出的参数进行掉电保存,每次启动的时候进行设置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谓校准就是:给一个标准的参考输入,把读出来的值与这个参考输入进行比较,得出差值,根据这个差值,对相 ...

谢谢reille!那我在测量电压信号之前还需要进行校准么?一般是在产品出厂的时候做校准?是不是那我直接进行AD电压转换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reille!那我在测量电压信号之前还需要进行校准么?一般是在产品出厂的时候做校准?是不是那我直接进 ...

如果测量稳定性好,出厂前校准就行,如果不稳定,就要每次使用前校准

网友C:
一般的计量器具,严格来讲,在采购到之后,要先到计量检验机构鉴定或校准后才能用于定量包装商品的生产过程或者是商品的质量检验过程。
当然,如果个人用,就无所谓了。

网友D:
这款AD卖多少钱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款AD卖多少钱一片?

好像就几块钱吧,大侠用过么,求教啊?

楼主:
写正常,就是读不出数据啊,唉。。。

楼主:
哪位能=提供一份程序参考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介绍和cs5532类似,不过本人没有用过校准的功能.

嗯,跟CS5532基本差不多,能发一份例程参考下么,没有校准也行,只想弄清楚AD转换部分的寄存器操作,得到AD转换电压前是怎么设置的?实在是没什么头绪了!邮箱:xppx1987@163.com,谢谢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明天发吧,以前写的,风格不怎么样!刚看到下班了.

小弟先行谢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忙活的差点忘记了,现在上传,代码可以使用,就是风格太垃圾,可以参考.

您太谦虚了!非常感谢您!:handshake

楼主:
顶顶,看看谁还用过这款芯片,交流一下啊!

楼主:
顶,好像这款芯片做电子秤的好多,有没有谁用过呐?

网友F(2013-04-23):
社区首页嵌入系统开发侃单片机关于CS5550这款AD芯片编辑帖子

网友G:
引用 楼主:
好像就几块钱吧,大侠用过么,求教啊?

需要十多快钱吧 原装的假一罚十

楼主:
引用 网友G:
需要十多快钱吧 原装的假一罚十

5块钱买的~

网友G:
翻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