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 studio 6.0中ATmega64 RAM区大小

楼主(2013-03-20):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ATMEL\002
为啥写的ATmega64 ATmega64A 的RAM区都是65280,有这么大的吗?还没有进行下载测试,不知影响不

网友A:
加了外部扩展的,可扩展64K。但有些地址是重叠的!

网友B:
应该不会影响。
估计,这是一个ATMEL Studio 的软件显示BUG

网友C:
这些芯片有外部RAM接口,可以直接操作64K数据,所以它显示64K。实际上,仿真器并不知道你是否扩展了外部RAM,你要读写外部RAM,它就会去操作,只是结果可能不正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些芯片有外部RAM接口,可以直接操作64K数据,所以它显示64K。实际上,仿真器并不知道你是否扩展了外部RAM ...

保留的数据空间AVR CORE自己能识别的与保留空间重叠的RAM实际是无效的,不会读进内核的,放心吧仿真器不会去识别的,内核才能识别

楼主(2013-12-15):
为何我分配完分后,点击结贴提示我分数分配不正确,5分分配完或不分配完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