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隔离直流信号,取得里面的小交流信号

楼主(2013-03-20):
单纯的使用电容隔离,效果应该不会很好,因为交流的信号相比直流太弱了,相差10-6次方,有什么办法可以消除直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法器

那如果那个直流信号不确定怎么办啊?是变化的

网友B:
re LZ:

原则上还是应该采用电容隔离直流,这里需注意的是信号的信噪比和频率。

网友C:
用升压变压器,提高交流信号的幅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升压变压器,提高交流信号的幅度

注意,其有个大“直流”。

网友C:
依据楼主提供有限的信息 , 电容 和 变压器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依据楼主提供有限的信息 , 电容 和 变压器都可以

信号出来的直流为1uA,交流小信号为1pA,还能用变压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re LZ:

原则上还是应该采用电容隔离直流,这里需注意的是信号的信噪比和频率。

信号出来的直流为1uA,交流小信号为1pA,这样能行吗?

网友D:
只能用电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能用电容了.

运用电容来隔直,那板子的杂散电容的影响怎么办啊 ?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运用电容来隔直,那板子的杂散电容的影响怎么办啊 ?

这种情况下,你用的电容不会太小吧.

网友E:
先用聚四氟乙烯电容隔直,微弱信号包地试试

网友F:
引用 楼主:
信号出来的直流为1uA,交流小信号为1pA,这样能行吗?

还需要说明
1.信号特征
2.交直流源各阻抗
3.等效负载交直流各自阻抗

网友G:
先用跟随,然后加高通滤波器

网友H:
LZ先回答#14L的问题吧。

网友I:
14楼正解,信号特征是很关键的考虑因素,假如是电流敏感信号,频率较高的话完全可以采用谐振网络的方法,就跟收音机一样的检波方法,加入只是电压敏感信号,必须先跟随增加信号强度(功率成分),然后隔直,放大。滤波。。。。
而且要根据信号变化特质来确定相应的滤波方式,以及信号的使用方式确定它的处理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需要说明
1.信号特征
2.交直流源各阻抗

交流信号为60Hz,交直流信号由光电二极管产生,内阻非常大,1000M,可以当做恒流源看~~~

网友F:
1000M:o不太可能

网友G:
1g,不知道你选什么运放,运放的输入偏置电流对源内阻产生的压降足以淹没你的信号

有用的信号是交流,不怕。

楼主:
引用 网友F:
1000M不太可能

Rsh就是1000M的

网友F:
那个帖子也是您啊
Rsh不能算内阻,只算漏电阻

你干脆把光电管相应电路画出来吧,别跟挤牙膏似的

网友J:
这种方法可以把交直流信号的差距减少2个数量级:
(直流1微安,变成2v;交流60Hz1pA,变成400微伏。
差距从原来的1百万倍变成5000倍。下面这张图是我不要的,可是我不知道如何删除:

网友J:
上图是 电流-电压变换器。
然后把这400微伏的交流信号进行隔直、放大。
具体怎样做你懂得。

网友K:
如果对信号要求比较严  就使用滤波器吧   这样效果比较好

网友D:
先用仪表放大器,再用滤波器.

网友L:
加隔离电容,放大取交流.

网友M:
放大后面加限幅输出

网友N:
哎!…还是回头翻翻教科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如果对信号要求比较严  就使用滤波器吧   这样效果比较好

直接用低通滤波器吗?把直流滤掉~~~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种方法可以把交直流信号的差距减少2个数量级:
(直流1微安,变成2v;交流60Hz1pA,变成400微伏。
差距 ...

可不可以直接用交流放大器,直接对直流隔离,对交流放大?

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上图是 电流-电压变换器。
然后把这400微伏的交流信号进行隔直、放大。
具体怎样做你懂得。

还有 你这个不管是算传递函数还是仿真,交流的放大倍数都是不到400uV啊

放大倍数是无量纲的,不可用微伏做单位。

网友O:
1、10的6次方是120dB,相当于共模抑制比要达到120dB,太有难度了。
2、光电二极管出来首先需要用跨导放大器变成电压信号。才能做其它处理。跨导过程的电阻带来的噪声,不可知。

楼主:
引用 网友O:
1、10的6次方是120dB,相当于共模抑制比要达到120dB,太有难度了。
2、光电二极管出来首先需要用跨导放大器 ...

你说的是用跨阻放大器吧,电流转电压。

网友J:
1pA电流,用hfe=1000的三极管3只,就放大到1mA了,没啥难度。

网友P:
这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是什么应用背景,需要这么大的动态范围?不能选择低暗电流的传感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这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是什么应用背景,需要这么大的动态范围?不能选择低暗电流的传感器吗? ...

额~~~~光电二极管在光伏模式下没有暗电流,在光导模式下才有暗电流。那个小信号就是要测量的小信号,是被调制过的。

网友P:
引用 楼主:
额~~~~光电二极管在光伏模式下没有暗电流,在光导模式下才有暗电流。那个小信号就是要测量的小信号,是被 ...

哦,原来是这样。我对这种传感器确实不懂,谢谢。
我对调理这种信号感兴趣。在构思这个电路。
论坛里hymex的1pA直流电流测量的那个帖子刚被顶上来了,你可以浏览下。
还有pengjianxue也是做微电流检测的。

网友P:
google了下,没找到相似的案例。
基本都是直流耦合测量方式。
电容隔直应该是不对的。

网友Q:
电容隔直的话,背景产生的直流电流从哪流走呢? 恐对探测器不利,很贵的吧。
建议第一级直接耦合,用电流-电压转换,在后级再想办法吧。

网友P:
从你这个图看出,你只要设计足够大的T网络,你就能得到接近1倍,就是把1pA放大到如1mV,那你的直流1uA也在1mV以下。
尽管lymex的帖子证明你这个电路测量不出来1pA ,就是你这个电路看上去能,但对于你的交流1pA没有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P:
从你这个图看出,你只要设计足够大的T网络,你就能得到接近1倍,就是把1pA放大到如1mV,那你的直流1uA也在 ...

你说的后一句话 我没看明白啊?

网友P: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后一句话 我没看明白啊?

lymex自己制作了1pA直流电流放大,他在帖子里提到了T网络的局限。
我没有做过你这个案例,我只是当时看到lymex帖子时,也研究了一下。
所以我判断你的方案不可行。
我想问一下,你的这种测量有人做过吗?或者有没有类似的产品?

网友P:
哦,原来这句“1pA电流,用hfe=1000的三极管3只,就放大到1mA了,没啥难度。”, 还有那个T网络图是那个droum的啊,呵呵
我还以为楼主的方案呢。
我也没做过,看到droum说得那么容易,可能他都实现过了,那我居然还说方案是不可实现的。

网友R(2017-03-17):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现在遇到一样的问题了,希望帮解答下

网友S:
我只是路过打酱油的

网友T:
随手画的,不知道这个电路可以么?

网友U:
自消除直流电路。

网友V(2017-07-18):
引用 网友U:
自消除直流电路。

请教大侠,自消除直流电路怎么实现呢?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需要解决。

网友V: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用的什么方法?

网友U:
引用 网友V:
请教大侠,自消除直流电路怎么实现呢?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需要解决。

滤出直流电平,进行反向积分,积分电压输出注进同相端。

网友W:
引用 楼主:
信号出来的直流为1uA,交流小信号为1pA,这样能行吗?

1pA?你确定?即使聚四氟乙烯的电容,也未必能行吧。
直流信号有那么稳定?ppm级别?

网友X(2017-09-02):
同求,不过我的是10K的调制信号

网友X:
刚刚看到一篇论文《红外接收器抗光干扰电路的研究与设计》,里面谈了消除太阳光影响的方法,正准备测试,等上结果

网友Y:
关键是有一个大直流信号,而且是可变的,这个麻烦。其他的好办。

网友Z:
差分  锁相  直流跟踪   低噪  低飘移  大动态  高阈值  器件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