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altium精确搜索某个text的问题

楼主(2013-03-20):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
如果只搜索“T7”,那么在搜索的地方写入“T7”,并勾选“Options”里的"Whole World only"。
如果要搜索所有以T开头,以7结尾的text,比如“T17,TM7”等,那么在搜索的地方写入“T*7”,并勾选“Options”里的"Whole World only"。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如果只搜索“T7”,那么在搜索的地方写入“T7”,并勾选“Options”里的"Whole World only"。
如果 ...

Whole World only"这样是什么都搜索不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Whole World only"这样是什么都搜索不到的

我用的是Altium designer 10.0不知道你用的是哪个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Altium designer 10.0不知道你用的是哪个版本?

我用的也是AD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