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单火去电技术

楼主(2013-03-20):
国内的开关布线都是一根火线,智能家居的开关需要一根线单独给它供电,这样就需要两根线,安装智能家居就需要重新布线,装修好的房子就不能安装智能家居,有的厂家为了解决这个难题,采取单火取电技术。

   单火线取电技术的难点在于,在灯具关闭时,单火智能开关是和灯具串联后接入电网的,所以流过智能开关和灯具的电流大小是一样的,电流小就会导致智能开关电路不能工作,如果电流过大就会导致灯具会有间歇性闪光或白炽灯关闭时有红丝等问题。

   还有负载类型变化也会引起电流的变化,从而导致开关控制电路工作不稳定等,单火电源干扰造成无线电遥控距离近不稳定等。单火智能开关因其工作环境的特殊性,对待机和工作能耗的要求更是苛刻,所以,微功耗单火待机和工作电源电路的研发难度非常大,到目前为止这仍是国内外限制单火线(单极)智能产品发展的最主要技术瓶颈。

传统智能家居的控制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通过“有线”来传输控制信号,这些线包括电力线、485总线、CAN总线等等。采用有线控制方式的智能家居,必须在装修之时考虑到系统的需求,在主控机和各个终端设备之间布上控制线。这种方式造成系统安装和维护相对困难。同时,也造成已装修完毕、不想破坏现有装修的家庭无法安装使用智能家居系统。

另一种方式是通过“无线”的方式来传输控制信号,对于无线的方式,其控制信号是通过射频信号来传输的,无需在主控机和设备间布设信号控制线。但是仅仅是控制信号通过无线传输还不能真正摆脱“线”的束缚,原因在于智能开关需要有电力供应才能工作。可是,国内外普通家庭大多为单火线布线,也就是说,在墙壁开关上只有一根火线引入,智能开关不能直接从电网中获得电力供应。
解决无线智能开关供电问题有两种方式,一是把零线引入到开关盒中,这需要把所有的开关重新进行布线,同样会破坏现有的家庭装修;另一种是采用单火线取电技术。以下是单火线取电技术的示意图:
单火线取电技术的难点在于,在灯具关闭时,单火智能开关是和灯具串联后接入电网的,所以流过智能开关和灯具的电流大小是一样的,电流小就会导致智能开关电路不能工作,如果电流过大就会导致灯具会有间歇性闪光或白炽灯关闭时有红丝等问题。

还有负载类型变化也会引起电流的变化,从而导致开关控制电路工作不稳定,单火电源干扰造成无线电遥控距离近不稳定等。单火智能开关因其工作环境的特殊性,对待机和工作能耗的要求更是苛刻,所以,微功耗单火待机和工作电源电路的研发难度非常大,到目前为止这仍是国内外限制单火线(单极)智能产品发展的最主要技术瓶颈。

网友A:
标题和你粘贴的内容对不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题和你粘贴的内容对不上啊。

哈哈 单火技术你知道不啊  怎么实现啊   我这边有需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 单火技术你知道不啊  怎么实现啊   我这边有需求

我这里有这方面技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有这方面技术的。

能不能免费给我提供一下啊   邮箱:zhangmangui@16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有这方面技术的。

非常感谢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有这方面技术的。

请问garin223,你的单火线方案能够提供多大的电流?有30mA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garin223,你的单火线方案能够提供多大的电流?有30mA吗?

不能,一般一个周期关断2ms,能量有限,所以电流最多就是20mA.

网友D:
以前找过这方面的资料,貌似这种方式不安全,而且浪费电能,不如并在灯具两端整流降压。电力线载波通信技术有望解决有线传输中重新布线的难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找过这方面的资料,貌似这种方式不安全,而且浪费电能,不如并在灯具两端整流降压。电力线载波通信技术 ...

对  电力载波完全可以使用  短距离效果可能更好  单火取电技术我还没有搞懂什么原理

网友E(2019-06-05):
有两款单火取电模块,
低成本的可控硅方案BSW-6V-03S,
大功率MOS管继电器方案MP-6V-04S。可以参考下,

MP-6V-04S 大功率单火取电模块手册V4.1.pdf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两款单火取电模块,
低成本的可控硅方案BSW-6V-03S,
大功率MOS管继电器方案MP-6V-04S。可以参考下, ...

感谢分享   可控硅大功率下可靠不

网友F:
现在单火的产品也少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单火的产品也少了很多

是不是还是不稳定的原因啊

网友E(2020-06-16):
引用 楼主:
感谢分享   可控硅大功率下可靠不

厂家已经卖了8年了,每年都有很多客户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厂家已经卖了8年了,每年都有很多客户在用。

不错  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