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ISE调用Modelsim仿真时的时间精度timescale设置问题

楼主(2013-03-20):
调用modelsim时默认的时间精度是1ps
仿真速度太慢
我用不着那么精确
写的程序每个模块的时间精度都在第一行设置成了1ns:`timescale 1ns / 1ns

可是程序里还调用了大量的IP核,

这样该如何设置时间精度为1ns?
我在modelsim下设置好像不管用

网友A:
"可是程序里还调用了大量的IP核"
这句什么意思?

网友A:
vsim  -L altera_ver -L lpm_ver -L sgate_ver -L altera_mf_ver -L altera_lnsim_ver -L cycloneive_ver -L rtl_work -L work -voptargs="+acc"  tb_demux -t 1ns

最简单的办法,在写脚本的时候在 vsim 命令后加 -t 1ns

-t 后面就是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vsim  -L altera_ver -L lpm_ver -L sgate_ver -L altera_mf_ver -L altera_lnsim_ver -L cycloneive_ver - ...

不好意思
我是在ISE下写好Verilog Test Fixture之后直接调用Modelsim

程序有很多模块,用了IP核,其默认的时间精度都是1ps,好像没办法改。

网友A:
一样的
ISE 调用 MODELSIM 也是先生成了一个 .do 的脚本
你可以直接修改这个脚本
然后直接运行这个脚本就可以了(不要在ISE里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样的
ISE 调用 MODELSIM 也是先生成了一个 .do 的脚本
你可以直接修改这个脚本

我这个版本(ISE12.3 Modelsim6.5e)里是.fdo的
试了试,修改时间精度好像对仿真时间没什么影响

不过还是谢谢了

网友A:
按我说的方法肯定可以的

网友:
好高深  好深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sim  -L altera_ver -L lpm_ver -L sgate_ver -L altera_mf_ver -L altera_lnsim_ver -L cycloneive_ver - ...

你应该给XILINX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