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信号跟随,防漏电电路设计求教

楼主(2013-03-20):
各位大侠,
   近来电路中需要测试一个十分微弱的信号,跟随这个信号后再进行测量。经过现场试验发现,这个信号实在太弱了,经过几个转接和10厘米左右的PCB走线后信号便被拉低了约10毫伏。现准备对电路板进行改良(以前是万用板焊接的),现准备做成PCB。查了相关资料,发现用跟随的输入对输入形成等电位,这样可以减少PCB漏电,不知道这个方法可行度怎么样。
  需要考虑后续持续生产的稳定,担心潮湿,老化等导致漏电。
  十分感谢!

网友A:
信号刚采集到时就开始放大,然后在转接比较好

网友B:
将电压信号转成电流信号进行传输。应该失真较少且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刚采集到时就开始放大,然后在转接比较好

多谢大侠!
   我已经做得尽量近了,但鉴于机械关系,有些地方还是只能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电压信号转成电流信号进行传输。应该失真较少且稳定

多谢大侠!
   还没来得及转就失真了。。。。

网友B:
那就在源头加上一些功率放大的电路,增强信号强度嘛

楼主:
我用的是CA3140来跟随,漏电10~40PA的样子,看了下电路板的绝缘电阻,FR4板 10E14欧姆,我跟随的信号为2V,这样漏电大致和CA3140的漏电时一个数量级(貌似这样算有出入)。
找找比CA3140更小漏电流的OP

网友A:
有用信号多少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