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040抗干扰性怎么样?

楼主(2013-03-20):
我想用它开发消防控制系统,主要电机电磁干扰,不知道它稳定性抗干扰问题怎么演

网友A:
搜了一下 貌似F020抗干扰不大好 F040倒没啥问题
1:C8051F020抗干扰问题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c46cb860100mycl.html
2:基于C8051F040的地铁制动控制系统
http://www.ca800.com/plc/detail.asp?id=11710

网友B:
个人偏好不同吧,我不会采用C8051,会用AVR。没别的原因,只是对他不放心。

网友C:
C8051的复位源太多。抗干扰不行!

网友D:
个人觉得STC的单片机的抗干扰要好很多,自己试过很多种,觉得他最好

网友E:
主要还是看外围电路,mcuio怎么处理,F020我以前也做过无线+控制电机,包括电机遇阻时检测等,通过一系列手段是可以解决干扰问题的

但不是很推荐使用,同等环境情况下确实AVR STC 之类的好些

网友F(2014-06-23):
C8051F用的很别扭,没有宣传那么好,同种性能还是AVR好用

网友G:
C8051F用在手持的产品还可以,但是我不会用做控制类产品。
这几年也基本没用过了。

网友H:
控制类产品别用C8051F。当然,如果你只是想提高自己的抗干扰设计水平,则大力推荐你用。当年用C8051F搞过60KW变频器,感觉自己的抗干扰能力提高了几个数量级啊^_^
自从有了ARM CM3,已多年没用C8051F做产品了。现在只保留一些带插脚的C8051F330,用来教新手入门MCU。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搜了一下 貌似F020抗干扰不大好 F040倒没啥问题
1:C8051F020抗干扰问题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 ...

呵呵,每每看到“基于”这两个字,俺就猜想是不是某童鞋的毕设类**,点进去一看果然。。。这你也信?

网友I:
引用 网友C:
C8051的复位源太多。抗干扰不行!

复位源多,和 抗干扰强弱 之间有直接联系么 ?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搜了一下 貌似F020抗干扰不大好 F040倒没啥问题
1:C8051F020抗干扰问题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 ...

这些完全没有说服力么...

网友J:
没用过F040,用过F340和F310,结论是只要不用外部石英振荡器,抗干扰是相当不错

网友K:
引用 网友E:
主要还是看外围电路,mcuio怎么处理,F020我以前也做过无线+控制电机,包括电机遇阻时检测等,通过一系列手 ...

我用了c8051f120,电机正反转老是复位,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J:
引用 网友K:
我用了c8051f120,电机正反转老是复位,不知道怎么解决

你可试试用内部振荡器

网友K:
引用 网友J:
你可试试用内部振荡器

你的QQ是什么,我加你请教一下您

网友K:
电机正反转老是复位,俺用的是C8051F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