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AD高速采集有问题请教

楼主(2013-03-20):
现在考虑用FPGA做告诉AD采集,先把AD采集的数据进过FIFO缓存再送入SDRAM里由于采集到的数据要进过STM32处理,我是把数据通过FPGA读出SDRAM再送至STM32好,还是直接让STM32读取SDRAM中的数据好呢?做告诉AD采集的时候应该注意点什么啊

网友A:
如果,这些数据只是给STM32用,那肯定是直接用FIFO缓存,交给STM32来处理最简单了
为什么还要用SDRAM来缓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这些数据只是给STM32用,那肯定是直接用FIFO缓存,交给STM32来处理最简单了
为什么还要用SDRAM来缓存 ...

数据量过大啊 必须得经过一个SDRAM存储下唉

网友A:
AD 采样如果是连续的
用SDRAM缓存也没有用啊
SDRAM总归是要满的啊
除非 AD 采样也是靠 STM32 来控制的

否则,这个方案会不会有问题
STM32的带宽是不是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 采样如果是连续的
用SDRAM缓存也没有用啊
SDRAM总归是要满的啊

唉领导让我考虑这个想法我也云里雾里呢

网友B:
要看是平均负载还是峰值负载,FIFO对于峰值负载大的有用,如果是平均负载大,fifo没有任何意义,处理能力仅取决于cpu.

网友C:
引用 网友A:
AD 采样如果是连续的
用SDRAM缓存也没有用啊
SDRAM总归是要满的啊

对头啊

网友D(2013-10-15):
用SDRAM是为了采集一次数据的点数够多,就是存储深度足够大,对于的采样时间足够长;当然是FPGA讲数据读出后,提供给STM32一个接口,这样SDRAM读写电路比较对称,也好设计;减小STM32接口设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