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128串口问题

楼主(2013-03-20):
用128单片机串口发送一组数据,在串口调试助手里面看到的数值是正确的,为什么用示波器观察的波形和实际有出入呢,我直接用串口调试助手往电脑串口里发送同一组数据,两个示波器的波形都不一样,为什么。急。。。。。。

网友A:
串口两边都接上,发送,测量——记得数据线上的数据位是低位在前,高位在后,这个读起来还是有点麻烦。

网友B:
如果数据和波特率一样, 那么波形肯定是一样的(除了停止位有区别引起的波形不同).
可能数据长了, 没有抓到从头开始的波形吧

网友C:
波形图片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两边都接上,发送,测量——记得数据线上的数据位是低位在前,高位在后,这个读起来还是有点麻烦。 ...

问题解决了,是串口线不匹配的问题,我用身份*读卡器直接连到单片机串口是不行的,需要交叉线连接,当时是直接插上的,导致串口发送的指令读卡器根本就没接收到,我直接将单片机串口连到电脑上发送的指令是对的,连接上仪器就不对了,呵呵,不过现在又有新的问题了,给读卡器发送的指令它收到了,但是返回的数据单片机只能收到三个,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数据和波特率一样, 那么波形肯定是一样的(除了停止位有区别引起的波形不同).
可能数据长了, 没有抓到从 ...

谢谢帮忙,问题已解决,详见五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波形图片上来看看

问题已解决,谢谢回帖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回帖

欢迎常来

网友C:
结贴散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结贴散分吧

你给我看看另外一个问题呗。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