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请推荐一款单片机!要求价格便宜!

楼主(2013-03-20):
要求带10位以上ADC。IO口25个以上。
低功耗,在遥控器上使用。谢谢。
项目量产的话量大!请推荐。

网友A:
遥控器上使用为何要ADC?不懂!

网友B:
既要ADC又要大量IO,可以用ADC代替IO

网友C:
可以到中颖的官网上找,应该有你需要的。低功耗的430也有很多款,上TI的网站找。

网友D:
推荐STM8芯片。

网友E:
松翰SN8P27E64

网友F:
芯睿的7A23,量大从优哦

网友G:
请使用STC产品不错,国产的,性能不错,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H:
低功耗要看你是多低  国产的基本难

网友I:
HC18P122   2.4~5.5V   2k  25I/O + 1I     10bit * 8    28Pin DIP/SOP我们芯圣HC18P122,HC18P120,HC18P230应该都可以满足您的资源,可以参考下!

网友J:
遥控器,尤其是低功耗,还是以杭州士兰微的比较厉害,咨询他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