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PROM数据丢失问题

楼主(2013-03-20):
最近做了个产品有用到EEPROM,一开始时候单独测试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可是批量生产后,用到场所上去就会时不时出现EEPROM数据丢失的问题,重新烧写后,又可以恢复正常,用到的MCU是STC12C5608AD,这是什么原因呀,望高手解答。

楼主:
高手啊!!!!!!!!!快出来啊!!!!!!!!!!

网友A:
建议看看读写时序,将速度稍微降一点下来,根据经验来看可能还是所用的EEPROM品质欠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看看读写时序,将速度稍微降一点下来,根据经验来看可能还是所用的EEPROM品质欠佳…… ...

按你的意思是 MCU的问题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A:
不是的 俺的意思是可能EEPROM品质一致性不佳 但可以通过调整读写时序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
是否有干扰?是否代码有误入读写EEPROM(FLASH)的地方?
另是全部丢失还是部分丢失?如空间够的话冗余存放在不同的扇区,不符时表决式恢复(《匠人手记》有写这个思路)。 :)

网友C:
这个问题我曾经遇到过,要做好静电防护,比如手环,静电服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有干扰?是否代码有误入读写EEPROM(FLASH)的地方?
另是全部丢失还是部分丢失?如空间够的话冗余存放在 ...

100个场所,一个晚上可能就两三个会出现数据丢失问题,有时候也不会出现问题,出问题的场所不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我曾经遇到过,要做好静电防护,比如手环,静电服等~!

问题是 比如我产品出厂后 要安装到别人的场所去,没有手环,静电服设备呀

网友C:
E2有个写保护位,如果出厂后不用,用个跳线跳到写保护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E2有个写保护位,如果出厂后不用,用个跳线跳到写保护上

没明白你的意思,我用的是28脚STC12C5608AD 上面没有E2?

网友D:
数据丢失是什么意思?是没写进去,还是写进去了用着用着就丢失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明白你的意思,我用的是28脚STC12C5608AD 上面没有E2?

http://wenku.baidu.com/view/bab9ce51f01dc281e53af064.html
http://wenku.baidu.com/view/294c91efaeaad1f346933fa4.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f291fa30100cjhw.html

参考之

网友E:
E方得时序没有严格按照资料上面的来吧。有的E方对时序要求不是很严,但是品质不一的情况下时序一定要严格按照要求。

网友C:
这个应该是内部E2,没有WP脚,是我刚刚说的不对

网友F:
频繁的读写,最好不要用内部E2ROM。不然你就将数据写在几个分区,做个自动修复

网友G:
sha逼STC,拿flash当E2忽悠人

楼主:
引用 网友G:
sha逼STC,拿flash当E2忽悠人

:L

网友H:
把EEPROM的数据反读出来与原先的比较,如果只是错几个字节,主要考虑被MCU误写入或者干扰,如果是全错,主要考虑供电等整体设计问题。

网友I:
STC带的E2挺方便使用的,直接几个寄存器操作,又不用时序,它既不是I2C,又不是SPI,而且写入擦除的时候,还需要写入解锁码,~看看芯片运行环境是不是都符合要求。

网友J:
不久前好像就在坛子里听说过EEPROM 过几年数据就不在了!

网友K:
是不是买到假的ST EEPROM了。
推荐贝岭的BL24C系列的EEPROM,我们是宽电压工作,产品一致性好。

网友L:
应该是程序编写的不合适,建议对写入EEP的过程进行校验,避免由于各种原因(擦写速度太快,芯片速度跟不上,或者写入过程中被其它以外的事件打断),建议将擦写速度调整一下,另外再进行擦写操作的过程中最好关闭中断源,避免被中断打断擦写过程,最关键的还是需要编写一个有效的校验,既擦写的完整性校验,一般可选择写入的最后一个或多个字节作为校验,如果擦除以后或者二次写入后没有检测到有效的校验码,则识别为写入错误,执行重写程序或者将备份区域的数据调来恢复写入。

网友M:
如果是部分数据丢失的话是不是有可能超出E方的空间地址了?还是用指针越界了呢?

网友N:
楼主外接个EEPROM吧,STC内部的不能用的,我也是外接个EEPROM来用的,跟你遇到同样的问题,无法解决的;

网友O(2013-05-14):
我的设备也出现类似情况,平常测试时偶尔出现一次,不多。可是当设备运到现场安装时,发现大量数据丢失的现象,只好重新配置数据。

网友P:
这种现象一般出现的上电或者断电时,如果程序里有上电后就立即操作EEPROM的指令,就很容易被删除数据,建议楼主上电后多延时一会,然后在操作EEPROM,或者,如果单片机有掉电复位功能的话,开启这个功能。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频繁断电上电所存储的数据就会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