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

楼主(2013-03-20):
一流的生产来自一流的设计,我们的生产离不开你设计的配合,请全力配合各位工程师请按生产制作工艺详解来进行设计
一、相关设计参数详解:
1.        线路
1)        最小线宽: 6mil (0.153mm) 。也就是说如果小于6mil线宽将不能生产,如果设计条件许可,设计越大越好,线宽起大,工厂越好生产,良率越高 一般设计常规在10mil左右 此点非常重要,设计一定要考虑
2)        最小线距: 6mil(0.153mm).。最小线距,就是线到线,线到焊盘的距离不小于6mil 从生产角度出发,是越大越好,一般常规在10mil,当然设计有条件的情况下,越大越好此点非常重要,设计一定要考虑
3)        线路到外形线间距0.508mm(20mil)
2.        via过孔(就是俗称的导电孔)
1)        最小孔径:0.3mm(12mil)
2)        最小过孔(VIA)孔径不小于0.3mm(12mil),焊盘单边不能小于6mil(0.153mm),最好大于8mil(0.2mm) 大则不限(见图3) 此点非常重要,设计一定要考虑
3)        过孔(VIA)孔到孔间距(孔边到孔边)不能小于:6mil 最好大于8mil此点非常重要,设计一定要考虑
4)        焊盘到外形线间距0.508mm(20mil)
3.        PAD焊盘(就是俗称的插件孔(PTH) )
1)        插件孔大小视你的元器件来定,但一定要大于你的元器件管脚,建议大于最少0.2mm以上 也就是说0.6的元器件管脚,你最少得设计成0.8,以防加工公差而导致难于插进,
2)        插件孔(PTH) 焊盘外环单边不能小于0.2mm(8mil) 当然越大越好(如图2焊盘中所示)此点非常重要,设计一定要考虑
3)        插件孔(PTH) 孔到孔间距(孔边到孔边)不能小于: 0.3mm当然越大越好(如图3中所标的)此点非常重要,设计一定要考虑
4)        焊盘到外形线间距0.508mm(20mil)
4.        防焊
1)        插件孔开窗,SMD开窗单边不能小于0.1mm(4mil)
5.        字符(字符的的设计,直接影响了生产,字符的是否清晰以字符设计是非常有关系)
1)        字符字宽不能小于0.153mm(6mil),字高不能小于0.811mm(32mil), 宽度比高度比例最好为5的关系 也为就是说,字宽0.2mm 字高为1mm,以此推类
6.        非金属化槽孔 槽孔的最小间距不小于1.6mm 不然会大大加大铣边的难度(图4)
7.        拼版
1)          拼版有无间隙拼版,及有间隙拼版,有间隙拼版的拼版间隙不要小于1.6(板厚1.6的)mm 不然会大大增加铣边的难度 拼版工作板的大小视设备不一样就不一样,无间隙拼版的间隙0.5mm左右 工艺边不能低于5mm
二、相关注意事项
1.        关于PADS设计的原文件。
1)        PADS铺用铜方式,我司是Hatch方式铺铜,客户原文件移线后,都要重新铺铜保存(用Flood铺铜),避免短路。
2)        双面板文件PADS里面孔属性要选择通孔属性(Through),不能选盲埋孔属性(Partial),无法生成钻孔文件,会导致漏钻孔。
3)        在PADS里面设计槽孔请勿加在元器件一起添加,因为无**常生成GERBER,为避免漏槽,请在DrillDrawing加槽。
2.        关于PROTEL99SE及DXP设计的文件
1)        我司的阻焊是以Solder mask层为准,如果锡膏层(Paste层)需做出来,还有多层(M ultilayer)的阻焊窗无法生成GERBER,请移至阻焊层。
2)        在Protel99SE内请勿锁定外形线,无**常生成GERBER。
3)        在DXP文件内请勿选择KEEPOUT一选项,会屏敝外形线及其他元器件,无法生成GERBER。
4)        此两种文件请注意正反面设计,原则上来说,顶层的是正字,底层的要设计成反字,我司是从顶层到底层叠加制板。单片板特别要注意,不要随意镜像!搞不好就做出来是反的
3.        其他注意事项。
1)        外形(如板框,槽孔,V-CUT)一定要放在KEEPOUT层或者是机械层,不能放在其他层,如丝印层,线路层。所有需要机械成型的槽或孔请尽量放置于一层,避免漏槽或孔。
2)        如果机械层和KEEPOUT层两层外形不一致,请做特殊说明,另外形要给有效外形,如有内槽的地方,与内槽相交处的板外外形的线段需删除,免漏锣内槽,设计在机械层和KEEPOUT层的槽及孔一般是按无铜孔制作(做菲林时要掏铜),如果需处理成金属孔,请特别备注。
3)        如果要做金属化的槽孔最稳妥的做法是多个pad拼起来,这种做法一定是不会出错
4)        金手指板下单请特殊备注是否需做斜边倒角处理。
5)        给GERBER文件请检查文件是否有少层现象,一般我司会直接按照GERBER文件制作。
6)        用三种软件设计,请特别留意按键位是否需露铜。
准时交付率98%以上,有飞针测试可保证质量! 欢迎广大公司、贸易商和个人咨询!
顺易捷科技(专业PCB/电路板打样)服务电话:肖**15813702692  工作QQ: 1628166392

网友A:
这么详细的规则说明, 虽然有广告成分, 也值得 PCB 设计的大家读一读了.

网友B:
讲解很详细   呵呵   这个数据需要  谢谢了   呵呵

网友C:
这个的还是提供了一个信息的,对于我们这些做电子开发的人来说

网友D:
总结的很到位

网友E:
这资料挺不错的,对画电路板的人挺有帮助的

网友F:
对画电路板的人挺有帮助

网友G:
总结的很好

网友H:
这pcb设计资料总结挺好的

网友I:
如果发到eda或者pcb技术上就更好了

网友J:
帮助很大

网友K:
这个广告贴不错

网友I:
技术贴还可以接受的

网友L(2013-05-30):
学习了,是嘉利创的技术要求吗?

网友M:
这pcb设计挺不错的,说的挺详细的

网友E:
这PCB资料总结的挺不错的,这对于画PCB板子挺有帮助的

楼主(2014-04-21):
1.单/双层板:50元/款 数量10PCS;FR4,板厚0.6~1.6MM,长宽在5*5cm以内,交期3-4 天
2.单/双层板:100元/款 数量10PCS;FR4,板厚0.6~1.6MM,长宽在10*10cm以内,交期3-4 天
3.四层板:500元/款 数量10PCS;FR4,板厚0.8~1.6MM,长宽在10*10cm以内,交期5-6天
4.六层板:1200元/款 数量10PCS;FR4,板厚1.0~1.6MM,长宽在10*10cm以内,交期7~8天,
以上报价工艺为:FR-4,绿油白字,有铅喷锡工艺,数量为10片内, 镀金工艺加收50元,沉金工艺加收100元,环保工艺加收20元, 生产时间加急费:加急12小时400元(单面板),加急24小时200元,加急48小时100元,四层板72小时加急费500元,样板全部免费飞针测试,其它杂色油墨颜色不加颜色费用,均采用KB建滔军工料
加工要求:最小线宽: 6mil (0.153mm)最小线距: 6mil(0.153mm)最小孔径:0.3mm(12mil) 字符字宽不能小于0.153mm(6mil),字高不能小于0.811mm(32mil)
ERP系统直接计算价格和下单,方便快捷(十分钟审核确定),注册业务编号:h  并专业承接多层PCB板72小时和双多层24小时加急打样,单面板12小时加急打样!(网银和支付宝预先支付享受9.5折扣)
详情请咨询,手机:15813702692 QQ:1720157813
用IE浏览器点注册编号-->填写你的客户资料-->填写业务专员编号"h"-->完成
1.请用IE浏览器打开
2.在首页点“注册”
3.填写你的客户资料
4.填写业务专员编号:“h”
5.获得账号和密码
三:如何网上下单
登录-->填写订单-->上传文件-->等待审核-->网络付款(可选)-->收板验货-->快递代收款(可选)
     1。输入客户编号和密码登录
     2。在“订单管理”点“在线下单”
     3。填写订单
     4。点“保存”,计算总价格(系统自动报价)
     5。点“上传PCB文档”,把文件压缩成rar或zip格式上传
     6。等待顺易捷审核(上班时间才能审核)
     7。审核后,请在“订单管理 ” 点“ 确定订单” 再次确定你的订单。
     8。选择支付方式:1、快递代收(没折扣优惠)2,网络支付(享受折扣优惠)支付宝或者网上银行(可立即付款)
    9。网上付款(可选),完成下单,等待快递送PCB板
详情请咨询,手机:15813702692 QQ:17201578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