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 定时器3 的pwm波输出

楼主(2013-03-20):
小弟想用F1系列的芯片实现同时控制四路私服马达,并实现马达转动时同步采样电压的变化。
现在有几个问题不解:
1.用定时器3可以实现四路PWM输出,并能独立改变各路的占空比,但当要改变各路的频率时只能同时改变,
   能实现独立改变个路的频率吗,即是通过定时器3输出四路不同频率的PWM,能实现吗?望实例附上。
2.在触发定时器3时,在产生PWM输出同时,下面采集电压的代码能同时进行吗?定时器3中断时,(DMA)采集电压代码会等待定时器3中断结束后再继续运行吗?
3.现在要实现在产生10秒PWM输出,并在这10秒内采集电压的变化,并要求同步进行的;在DMA模式下采集电压,能实现上面的功能吗?

网友A:
能够实现4路pwm波频率可调,但是频率改变后占空比就不知道怎样调了!

网友B:
那就奢侈一点,用4个定时器,每个定时器只输出一路PWM信号,这样就可以同时输出不同的频率了。

网友C:
好像是将定时器设定为  比较模式就可以了,google下
STM32一定时器产生不同频率的PWM

网友D:
定时器同时的产生4路的PWM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意见,
再往上顶希望能看到更多宝贵的意见

网友E(2015-12-27):
定时器4个通道独立,可同时输出4路PWM

网友F:
定时器4个通道独立,可同时输出4路PWM,但是,频率应该跟分频有关系,也就是说可能之间的关系是2的倍数。

网友G:
原则上 这里一个定时器共用一个频率。
PWM输出跟你AD采样没有冲突,启动后,PWM是外设硬件在跑. 采集电压程序可以被中断,中断后当然可以继续运行。
在PWM输出的情况下,同时做AD采样并用DMA传输数据 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