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粘在电位器上防止电位器因震动变化的胶叫什么啊?

楼主(2013-03-20):
(无正文)

网友A:
有的用硅橡胶

网友B:
是用指甲油的,其主要成分是虫胶,也可用修正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用指甲油的,其主要成分是虫胶,也可用修正液

我看按着还软软的,像橡胶。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看按着还软软的,像橡胶。

那就是硅胶了

网友D:
嗯硅橡胶。 但是电位器本身只能用于相对粗略的应用。因为我用的时候即使用硅橡胶粘住,还是会有轻微的变化。

网友E:
热熔胶棒

网友F:
红胶后期比较难除掉   还是使用指甲油吧  呵呵

网友G:
原来指甲油还有这种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