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teus

楼主(2013-03-20):
请问一下,为什么proteus里找不到OPA642这款芯片呢

网友A:
有些器件就是没有的 你可以找一个相似的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器件就是没有的 你可以找一个相似的替换

好吧。。。伤心了。。

网友B:
没有的器件多了去了,

网友C:
可替代的也很多的

网友D:
可以找个代替,或者自己在proteus里增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