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 问题

楼主(2013-03-20):
现有18B20两个,测温程序相同,测温环境相同,结果值不同
1、温度值为0x012F,其序列号是 A0 00 00 00 CB 49 C9 28
2、温度值为0xFD98,其序列号是 0E 00 00 03 EF 31 02 28

表面都刻着18B20,现在比较一批产品。凡是序列号中有第四个值为 00 的,温度值类似于情况2;
序列号 第四个值为03或者04的,温度值类似于情况1(温度值约为19℃,为正确的值).
转换时间1000ms,单片机端口每次只有一个芯片,单独供电。
问题:有没有遇到类似情况的?

网友A:
18b20最高才11位温度,你第2个超过了吧,当然是正温度,你那个是个负温度

楼主:
一个批次都是这种问题,并且问题比较集中。

楼主(2013-04-22):
原来是加热缩管的时候过热。导致高温度系数振荡器烧坏了。导致每次测量的时候时间还没到,但是高温度系数振荡器计数已经到了,过早地截止计数。

网友B:
热缩套管是自己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