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T供电电路

楼主(2013-03-20):
(无正文)

网友A:
有用CT这么干的么

楼主:
哪里有什么弊端吗?

网友A:
端压可能偏高于CT要求

楼主:
那如何改进呢

网友B:
大电流时,Q1管子承受的了不?

网友C:
电压高于某值时,晶闸管导通,负载就没电了吧。

网友B:
电压若有20秒高于某值,晶闸管导通,负载后面就没电,此时单片机就不能工作!还是有问题

网友D:
设计应该考虑,①,一次侧短路,②二次侧元器件烧坏引起二次侧开路,③,①②同时发生并有余量.

楼主:
Q1不可能20S导通的,感应的是一次侧50HZ的交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