匠人,关于串口猎人

楼主(2013-03-20):
1.匠人,在串口猎人里面加一个CRC校验吧,嘿嘿,这个通讯中常用哦
2.提取参数显示波形时,能否按设定bit来提取参数 哈哈,以字节为单位在嵌入式里面还是大了嘿嘿

楼主:
坐等匠神 现身

网友A:
《串口猎人》只是个调试工具,用的上CRC吗?

网友B:
在《串口猎人》上绣一朵花也不错

楼主:
modbus  每一帧数据都用CRC校验的,跟和校验等是一样的哇

网友C:
这个可以有,我用串口猎人调试的时候,是先用大傻把CRC校验做好后放到发送序列里面。如果能有CRC当然是灰常方便的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