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335x的USB1没反应

楼主(2013-03-20):
本来照着TI的官方文件抄了一个板子,很正常。
这次改版精简了一下,采用普通的4针USB座,电源直接连5V,数据P接USB1_P,数据M接USB1_M,地直接接GND,另外,USB1_ID接GND,其他USB1引脚悬空,结果插上U盘没反应。
因为操作系统和上次的一样,所以可以完全排除软件的问题,不知道是不是连接方式不对。
查看内核多了一句打印信息
ti81xx_interrupt 983: VBUS error workaround (delay coming)
谁能看出问题在哪里,不胜感激。

网友A:
这个没用过,不过芯片有VBUS管脚的话,要读一下手册看看正确的接法,还有数据线上的上下拉电阻……
最低级的是搞错数据线定义

网友B:
电源是否上了??是5V吗?
硬件USB的叉分阻抗做了吗?如你设计做了,那么PCB工厂那边帮你处理了吗?

我们就曾经遇到过设计了,但是PCB生产的时候没有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是否上了??是5V吗?
硬件USB的叉分阻抗做了吗?如你设计做了,那么PCB工厂那边帮你处理了吗?

阻抗匹配的影响没那么严重,这个很好区分的。
如果是阻抗匹配的影响,打印信息应该是“找到USB设备,但无法读取数据”。
而我的是毫无反应。
5V是电源直供的。

网友C:
会不会5V没有连上?或你把成功的那个打印信息和失败那个打印信息对比一下,看一下系统有没有检测到USB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5V没有连上?或你把成功的那个打印信息和失败那个打印信息对比一下,看一下系统有没有检测到USB了 ...

5V肯定连上了,U盘的灯都亮了。
内核打印有检测到USB hub的信息,但多了一句,我在帖子里已经写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5V肯定连上了,U盘的灯都亮了。
内核打印有检测到USB hub的信息,但多了一句,我在帖子里已经写了。 ...

电压有的话,会不会电流不足呢?

楼主:
搞定了

对TI的USB_VBUS理解不足,悬空是slave模式的,所以没用,上拉到5V就是host模式了。

网友D:
这样的问题,经常有初学者遇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问题,经常有初学者遇到

有被版主鄙视了一把

我为什么要说又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被版主鄙视了一把

我为什么要说又呢?

;P没谁鄙视你啊

网友F(2013-06-09):
现在也在调AM335X的板子,和楼主的问题差不多,但是我这个USB1_VBUS接了5V电源的,插U盘还是没反应,什么打印信息也没有。
软件应该没问题,在开发板上跑是可以的,求指教!

网友G:
没遇到这种问题,学习一下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也在调AM335X的板子,和楼主的问题差不多,但是我这个USB1_VBUS接了5V电源的,插U盘还是没反应,什么打 ...

既然你有开发板,直接做对比不就好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既然你有开发板,直接做对比不就好了

当初做底板的时候就和开发板对过了,一模一样的,这几天净对这个了,就那个几根线,量都是通的,VBUS接5V,ID接地,DM和DP都通的,软件应该也没问题的,奇了怪了,很是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F:
当初做底板的时候就和开发板对过了,一模一样的,这几天净对这个了,就那个几根线,量都是通的,VBUS接5V ...

那真是无语了

网友H(2014-05-26):
看usb 过流中断检测管脚 有没有接对

网友I:
:lol哈哈  给钱 我帮你们解决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