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大帮我思考下我目前的困境

楼主(2013-03-20):
我是软件开发人员,目前打算跟A和B 2人合伙成立有限责任公司,A和B原来有自己的公司,并且是原来公司的大股东,各占50%股份,他们一起在那一家企业打拼了10多年了,关系非常铁。目前我们要成立新公司,总出资50W,我以技术入股的方式占10W,也就是我占20%的股份,他们提供市场,我提供技术,我们要建立一个类似58同城的网站,技术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部分,实际的财务和公司架构及人事任免权都掌控在他们手里面,一开始他们忽悠我当法人,被我果断拒绝了,现在他们说的如果用完了50W要继续增资的话,如果我没钱出就稀释我的股份,这样合理么?另外他们想完全掌握公司的决策权,我基本无说话权利,后面万一他们恶意融资啥的,我貌似就很被动了。。现在我不知道怎么办?
PS:这个项目从现在估计到明年年底都不会盈利。。但是从现在到明年年底现在投入的30W是肯定不够用的

我是一个技术宅,不懂这块。。请各位大大帮忙出出点子~

楼主:
补充一下一个非常大的问题:现在我们成立的公司和他们原来的公司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因为同样的一业务他们原来是做平煤,现在要转成网媒。。所以后面他们原来公司的员工肯定要加入到这个公司里面

另外这2年的时间他们不算我的开发成本。。。我是免费打工开发这个平台。。直到盈利的时候按比例分红~

我怕真盈利了,他们就把我T了。。我没说话权。。。压力很大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绝对不能免费!就算技术入股,也是股份与分红挂钩,与工资没有关系,所有的股东上班都要拿工资。
按市场价每月拿工资公平合理。

技术入股,必须是家族内部,或者是非常了解的铁哥们。其实技术入股就是你的技术积累作价入股。
即使是这样,也要按照有限公司的规范来,你那20%的股份应该在工商注册时写明, 所有股东的的权益必须写明,还要有相应的制度保障。

网友B:
这种网站, 完全不需要有技术的股东. 股份是一套枷, 套住了听话拿低工资.

网友C:
No time to waste!

if they have a legitimate plan in place,
their plan should include the ability to pay you up front.

I think they most likely won't be making the money they think they will,
so they might as well ask you to do it for free.
Don't believe it!
Yes, I know there are exceptions,
there is still a fifty-fifty chance to win,
I suggest you not to run any risk.

网友D:
别干这事。软件交工,正常运行之后,你的价值就可有可无了,你说话更没分量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帮忙,现在他们的意思是让我兼职,他们也不拿工资,所以的话我也不应当拿工资。。这种理论是不是有点牵强?

网友C:
100% lie.
It sounds great!
But No money No business.

You looks like a young and naive newbie.
Don't do unpaid work for the chance to be paid.
Don't made no money and spent lots of time on the work.
The best case scenario (though rare) is that you get a job with a client who knows that you'll work for free when necessary.
The more likely scenario is that they don't pay you and still use part of your stuff and you waste your time.

I know you was eager to do any work and would say "Yes" to anything,
regardless of your skill set or the time involved.
It was just nice to know that someone needed you for a skilled task.
Unfortunately,
you will quickly find yourself working all the time,
eating junk food,
and not getting anywhere in terms of paying off your debt.
Making things worse,
word was getting out that you did free or cheap work.
It was simply a bad way to do business.

You requires the use of the answer "No."

If they ask for pay the whole amount when it's done, Say "No" firmly.

You typically require 50% up front(unless it's a huge job -- then 25-33%).
You need that assurance that they have "bought in" on this project and on yourself.
Furthermore,
You need to plan on the income to pay bills and eat.
People who want to pay at the end are much more likely to back out after you've done lots of work.

Consider my advice to you carefully!

网友E:
这个情况注意以下几点:
1,必须向A,B说明,整个平台的构建,人员任免,关闭等权力必须牢牢控制在LZ手里,其他股东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涉,一旦以任免人员等形势干涉,立即关闭服务器格式化硬盘,让它一觉回到解放前,牌子全砸。这个必须提前说明,如果A和B有异心,他也不会找你合作,如果是个坑,你也可以合理规避开。
2,必须发工资,而且得是超过市场价格的工资。因为他们才花了50w做这样的网站,背后光广告投入也得上百万。不然根本作死。这个情况下必须拿工资,至少2w。一个团队的活让一个人干了。(如果他们投资了几个亿,让你10%的股份,而且真在烧钱,这个可以考虑不要工资哈,当然这个情况人家就不在乎工资了)

最后说一句,深圳大把这样的SB A B,遍地是坑,你当然可以更狠一点,兼职给他搞搞,不给工资让他滚蛋。

投资50w做网媒?真是TMD异想天开。

我建议你不打算烧500w,或者拿不出500w的主,干脆不要理他,这事根本办不成。

楼主:
感谢YY和sinanjj的帮助。。。现在有2种解决方案:

1.现在我跟他们要33%的股份,并且如果是3个人的话,重大决策必须3票通过,如果有第4个股东加入的话,重大决策67%通过

2.我仅仅占20%的股份,但是平台所有权归我,公司具备使用权

哪一种靠谱。还是都不靠谱

网友F:
永远不要相信别人!

网友C:
I agree with sinjj.
As usual, he was right,
this time, he was right, too.

Okey,
If you persist in doing this project,
I can give you some advices on how to write contract.

When you're new,
it's easy to get excited when a new invite.
Before you know it you're saying,
"Yes, yes, pick me!"

Then you realize you have no clear idea what you just agreed to.

So don't accept it until you've clearly defined the project, deadline, materials required, and pay.

It's easy to just jump up and do a happy dance when someone tells you wanting your services.
But think ahead to when it's time to sign.

Without a written contract,
they has no legal obligation to pay you. Ever.

If you don't create a paper trail,
you couldn't even sue to get your money.
You don't have a legal leg to stand on.

Aside from this scary prospect,
there are a lot of details to hammer out in a typical contract.
For instance, if you're an engineer,
Do you retain ownership of the work,
or are they buying all rights? What happens if there's a dispute?
The contract is where all these niggling fine points get clarified.
If all you can get is a short email that summarizes the terms,
have them reply with "I agree" and you will be able to document the basics of your agreement and the date it was made.

I know major corporations that do their contracts this way now,
and an email paper trail should be fine.
But if you're the worrying type,
have an attorney review your contract.
Engineers' organizations are a good resource for sample contracts and referrals to an attorney.

You need to specify two key things to get paid:
the payment trigger, such as "on delivery of first product".
the payment terms, how long they have to pay you after that the trigger happens.

It's a common problem that they get your final draft and then sort of disappear.
They stop returning your phone calls.
They may just be busy or they may be trying to dodge their final payment.

That's why you need to create a trigger on your final payment with terms such as,
"payable upon finalization or within 30 days of turn in of final draft, whichever is sooner."
This way,
they can't drag out finalization forever,
and you know the end point by which you should be paid.

Don't Jump the Gun!
This is another over excitement problem.
You dash off and start working.
Then you hear nothing from them,
and eventually discover the project has fallen through.

Now, you've wasted hours of time on the project they don't want to pay you.
This problem is fairly easy to prevent:
Don't start working until your signed contract.

网友G:
都 不靠谱。建议你还是见钱眼开为好。到手的才最实际,,其它的都 为假。
建 议: 给我钱20W,一年内搞好网站。到时你通过网站赚几个亿不关我鸟事。
其它方案,免了。

网友H:
股份公司里的股东都拿工资的,怎么楼主的股东不拿工资啊?股东不拿公司那哪是什么公司,不就是作坊么?

网友I:
一定要有实实在在的东西,再好听的话也没用!
我的经验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