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3与138电路

楼主(2013-03-20):
如图中所示意的。74HC123芯片   :电阻  100K 电容104,图中没有标出来。
一般74HC138的第6脚我们接高电平就可以了。有些电路板上会在138前面加一个123单稳态触发器,来控制第6脚,这是什么作用呢。、
此电路是LED阵列的驱动电路的一部分。。
我不了解为什么要加这个123.实际中很多地方没有这个也可以。
请大家赐教

74HC123

74HC123

楼主:
大家支持一个啊。不能无脑就画PCB啊

网友A:
这种东西功能很明确的。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做,从结果反推原因。要看具体实现个什么

网友B:
单稳态触发器,来控制第6脚,控制最后是脉冲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