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的地址总线为什么只有27根

楼主(2013-03-20):
如题 比如说2440的寻址空间是4G 但是其只有27根地址总线  就是128M再加上8个片选信号 就是1G 怎么实现4G的呢?是不是我哪里没有体会到

网友A:
27根地址总线只是寻址空间中并口的一部分,还有其他的部分,比如串口。

楼主:
感谢楼上  昨天我找了一下老师  他说27根的话再加上8个bank片选是1G  那另外的3G就是没有走这个地址总线 另外的3G都是内部寄存器还有接口 走的是内部总线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  昨天我找了一下老师  他说27根的话再加上8个bank片选是1G  那另外的3G就是没有走这个地址总线 另 ...

你去看一下2440的寻址空间分配表不就知道了,一般有并口,内存(DDR的都和并口分开了),串口,内部寄存器,启动代码,预留空间等。说白了就是一块地址空间,一部分映射到外部,一部分保留。

网友B:
类似的问题:
bbs.csdn.net/topics/390309919

网友C:
看memory map很清晰,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