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并电阻是何目的

楼主(2013-03-20):
1M电阻

楼主:
稳压管并联电阻是什么作用

网友A:
提供偏置和限流吧。

网友B:
泄放电容存电吧

没有!
本大师何曾就像你们一样乱说过,从来没有! 你要是不懂,可以问.可以告诉你通常稳压管测试电流就是5mA和20mA的居多,并不是说其他的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供偏置和限流吧。

47k是限流
1M是偏置?二极管也不偏置之说吗?

楼主:
1M是偏置?二极管也有偏置之说吗?

网友C:
二极管当然没偏置,说得应该是上面的三极管的偏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泄放电容存电吧

可理解

网友D:
均压电阻

嗯,对的。

网友E:
两大电容串联时也是。

对的。

网友F:
高电压的稳压管串联,均压电阻。

嗯,对的。

网友G:
这两个电阻是平衡电阻,因为稳压管的一致性很差,所以需要通过1M电阻来获得均压效果。

求详解

网友B:
串联稳压管何须均压?

网友H:
我看并不能更好地降低输出电压的波纹波动。
仅仅是关机后泄放电容电荷。
没有必要用两个电阻搞均压,1个2.2M电阻就行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看并不能更好地降低输出电压的波纹波动。
仅仅是关机后泄放电容电荷。
没有必要用两个电阻搞均压,1个2.2 ...

没有必要过分关注关机泻放电容的问题,因为负载电流,在关机的时候,依然是电容在对负载放电,故么什么可担心的。
并非关机的时候,负载电阻变成无穷大,只能通过1M电阻放电,不是这样的。

网友H:
谢谢楼上指点。
看来此电阻没有必要。
仔细看看还有害:
当负载拿掉后关机,如果中间这个电解电容放电比右边两个快的话,两个三极管的发射结会击穿。

负载拿掉后关机,这种情况很少见,通常情况关机前不拿负载,正常情况下,没有问题,右边电容电压一直低于中间的,所以也不会击穿。

网友J:
均压电阻

网友K:
这个电阻啥都不是

网友H:
并不少见。
就算少见,只要1次就完蛋。

我觉得有道理。这是个电源,先把设备关掉,再断掉220V,是可能的,这个电路不够完备。

网友L:
二极管串联不需均压电阻

好东西

网友M:
引用 网友B:
泄放电容存电吧

我支持这个观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I:
首先,可以告诉你等是楼上的回答,都没有说到问题的本质,事实上,本人也设计过此类电路,而也使用了类似你 ...

1.这样做完全不能“降低输出电压的波纹波动”,反而略微加大波纹
2.“5~20mA”工作条件是对小电压稳压管而言,125V者用1~2mA就很好
3.本电路主要是稳压250V,并没有对滤波提更高要求

楼主,说这些并不代表该电路无懈可击,只是担心这么个经典电路却被弄得乱七八糟

这个电路被搞的乱七八糟的,只能使你们这话混淆是非的人!
后,负载未必就很小,而造成波纹电压是比较大的,所以稳压管要并联电容来实现滤波,所以并不是滤波问题,而是稳压管并联电容是正确的常用作法
这个电路的目的就是要实现输出电压的稳定,从使用稳压管的角度来看,就是为了达到稳压的目的,但是由于稳压管的内阻比较多大所以,当输入整流
2,125V的稳压管的工作电流是多少,请用datasheet说话,1~2mA的数据从何而来呢?
1,本大师说的是,在稳压管的电流很小处于高阻状态时,并联电阻,可以有达到三极管工作放大方式,从而提高电源抑制的比的特性!

网友N:
引用 网友I:
首先,可以告诉你等是楼上的回答,都没有说到问题的本质,事实上,本人也设计过此类电路,而也使用了类似你 ...

47K的电阻,应足够小,以提供足够给C4054基极电流Ib和稳压管的电流Iz。

网友O:
十一楼:十二楼正解!由于元器件散离性……

楼主:
谢谢各位,现在清楚了
加电阻可使得每个稳压管的功率接近一至。不加也是可以的,只是随着温度的变化各个管子的相互牵制会更激列。

楼主:
引用 网友L:
二极管串联不需均压电阻

多谢你的资料

网友I:
其实这里的主要问题就是,因为稳压管的不一致性,导致并联的均压电阻不可以就是一样阻值的,要根据不同稳压管的特性而选择相应组织的电阻。

因此,并联电阻的目的就是,让这几个稳压管的特性变得一样,这样才使真正的均压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I:
首先,可以告诉你等是楼上的回答,都没有说到问题的本质,事实上,本人也设计过此类电路,而也使用了类似你 ...

好哇,咱们就先“用datasheet说话”

围观~
这是你应该做的! 但是你还是不知道并联电阻的目的何在!

网友P:
稳压管坏了一个或两个.现在的电路输出会怎样?如果把这两个1M电阻拿掉,稳压管也坏了一个或两个.这时输出又会怎样?

网友Q:
几乎一样,

网友P:
引用 网友Q:
几乎一样,

把1M电阻阻值减小呢.

网友Q:
那要看减到多小了,

网友R:
我认为,这两个电阻这么接就是脱裤子放屁。

网友R:
我认为,这两个电阻这么接就是脱裤子放屁。

是的,纯粹画蛇添足。
对,不是那么必要

网友P:
引用 网友Q:
那要看减到多小了,

所以,是有用的,只是故意留了个口子.

网友S:
这样的接法肯定是均压的啊,稳压管的耐压值是125V,其稳压偏差(稳压的精度)是很大的啦,如果没有电阻进行均压,很有可能导致两个稳压管不均压,造成一个均压大,一个均压小的情况,两个管字损耗不一样,是很会损坏的啦!

网友P:
这两个电阻是为了当稳压管坏时,防止输出过压.

网友P:
从选用1M数值电阻看,设计者可能没有看到这个电路的作用,只是抄过来用而已.

网友P:
把两个1M电阻改为120K,可以避免稳压管坏时输出产生的过电压.这个只要算一下即可.

这样流过稳压管的电流就很小了,有什么用呢?一旦市电电压降低一些,稳压管的作用就消失了,

网友P:
这不起了因稳压管坏而引起的过压保护的作用了.没有这两个电阻,300多,有了这两个,不会过250.

那你要稳压管作什么用呢?

网友T:
如果去掉这两个电阻会怎样呢?,,,电路该怎样修改?

如果去掉这两个电阻,输出电压会更稳定,输出波纹更少。 直接去掉这两个电阻就行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T:
如果去掉这两个电阻会怎样呢?

如果去掉这两个电阻,稳压管坏,最高可到330

如果去掉这两个电阻,稳压管坏,最高只可到310V

网友T:
引用 网友P:
如果去掉这两个电阻,稳压管坏,最高可到330

电路呢?

网友U:
我也认为是均压

网友T:
引用 网友U:
我也认为是均压

如果把阻值降低会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V:
与稳压管并联的1M电阻,其实在概念上可以认为是一个很轻的负载电阻。让稳压管带上这样一个很轻的负载,避免其空载工作,可能有助于其工作更加稳定。
所以与稳压管并联的1M电阻,根本起不到均压作用。说均压是不对的。

网友T:
耐压为125伏的稳压管,工作电压范围是多少啊?

网友H:
对稳压管还要搞啥均压?
稳压管就是要工作在击穿状态。
没这两个电阻稳压管会损坏?上课逃课了吧?

在电路的输出部分标示了一个电压为 250V,这是个什么电路啊?

网友W:
分去大部分电压,保证三极管上电压在一定范围,主要是分压保证三极管 E C 的电压吧,估计会很烫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I:
首先,可以告诉你等是楼上的回答,都没有说到问题的本质,事实上,本人也设计过此类电路,而也使用了类似你 ...

电阻分压,带载效果多差啊,怎么可能要这种方式做电源呢?求真相

网友I:
引用 网友L:
二极管串联不需均压电阻

嗯,这片**说的的确是正确的!
然而,其忽略了一个现实,那就是二极管的串联,电流是一样的,根据电源电压,而设置限流电阻,就可以保证在1mA的稳压电流之上,此时就不会出现其**中所说的,其中一个二极管工作在非稳压的大电阻状态.

因为稳压管,在大雨1mA的情况下,稳压的电压哈市比较接近的,例如5%的精度,就意味着6V左右的偏差,所以两个二极管的电压相对于300多V的电压来说,还是可以的,并不会出现**中的极端情况。

**中的情况,是因为电流较小,而导致的一个二极管在稳压,而另一个在大电阻状态,因而接近方法,就是提高较大的电流,以保证两者都处于稳压的小电阻状态,这样就没什么问题了。

这样竟然还有人能听懂,厉害

网友I:
如果非要使用均流电阻,计算方法应该是这样的:
设限流电阻为R,均流电阻分别为R1,R2。
因为要保证稳压管都处于稳压方式,所以两个电压都是120V。
此时设计稳压的电流为1mA。
因为稳压的二极管电压为相等,所以电阻电压也120V。
如果设计限流电流为2mA,则R1=R2=120k。
如果输入电压为300V,则R=300-240除以2mA为30K。

那么使用均流电阻有何好处呢?
显然,稳压管的电压不会精确相等,会出现5%误差,那么当一个稳压管电压变化,例如上面的稳压管电压增大,那么其并联电阻电流就增大,稳压管的电流根据其特性曲线,为随电压增大而增大,所以下面的电阻和稳压管的电流也在增大,所以结果就是限流电阻R电流增大,因而导致稳压管电压的下降,这是个负反馈过程,所以均流电阻是可以使用,原理也是正确的。

纯傻

网友I:
引用 网友G:
电阻分压,带载效果多差啊,怎么可能要这种方式做电源呢?求真相

没你说得那么严重,因为三极管的beta还是很大的,毕竟大林顿。
所以基极电流很小,几乎是接近断路,所以几乎就是个理想的无负载的低通滤波器,因为电阻可以很大,所以滤波效果很好,远优于二极管并联电容的滤波效果。

网友P:
如果去掉这两个电阻,稳压管坏,220时最高可到308,还有10%的上浮,应该是339.考虑到其他因素330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T:
耐压为125伏的稳压管,工作电压范围是多少啊?

应该是工作电流.

网友T:
引用 网友P:
应该是工作电流.

如果电压浮动很大的话,稳压管还能正常工作吗? 我查不到相关的元件的资料。如此高的电压,很容易出现安全问题。

网友P:
引用 网友T:
如果电压浮动很大的话,稳压管还能正常工作吗? 我查不到相关的元件的资料。如此高的电压,很容易出现安 ...

所以这两个电阻是不能省的,因为现在这个电路,以我看,最容易坏的就是这两稳压管了.当然,其他也要好好算算,匹配要好,各方面兼顾,好的设计要懂很多的,很费心的.

向您学习!

网友P:
以前也没碰到过,,碰到了也是一次学习,这个帖子里高手不少.

网友T:
个人认为,47K/2w的电阻应该不只是限流作用,还是稳压管工作时的匹配电阻;而1M的电阻,同电容协同工作,用于防止电路工作是时产生的电流冲击。稳压管是用于控制电路的工作。
如果,电路中使用的供电电源是理想的电源,不要那么高的电压,简单的电路是可以去掉两个1M的电阻和10uF/400v的电容。

查资料看到的。只是220V的高压,这样使用很不安全。而且,调整管C4054的工作状态,是放大还是饱和?稳压管需要提供合适的工作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P:
如果去掉这两个电阻,稳压管坏,220时最高可到308,还有10%的上浮,应该是339.考虑到其他因素330了. ...

别说308V,就是380V,两只稳压管也坏不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B:
别说308V,就是380V,两只稳压管也坏不了

我没有说因为电压高而坏稳压管.

网友P:
是因为稳压管坏而使输出出现高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P:
是因为稳压管坏而使输出出现高电压.

1.额定时,最高多50V,才+20%,无大碍
2.稳压管开路几率远远低于1M电阻至少2个数量级
3.即便稳压管开路了,剩下的1+1M电阻又能分掉多少担忧呢,1/50不到

网友P:
引用 网友B:
1.额定时,最高多50V,才+20%,无大碍
2.稳压管开路几率远远低于1M电阻至少2个数量级
3.即便稳压管开路了 ...
最高330.
1M应为120K.
稳压管开路几率是不大,但在这个电路里,相对于其他无疑是高的,如果能够避免过高电压,代价又不大,为什么不用呢?

在这个电路里,最不容易发生的就是“稳压管开路”!!!
120k更麻烦——本来稳压电流就不太充裕

网友P:
74楼,Lgz2006 :120k更麻烦——本来稳压电流就不太充裕
1M到120K,电流更富裕了,怎么会反而小了呢?

(1M)120k难道不是“分稳压管之流”吗?您不是搞电路的?

网友P:
75楼:Lgz2006  (1M)120k难道不是“分稳压管之流”吗?您不是搞电路的?

稳压管靠什么稳压?

叫您彻底打败了!多年前是,现在不搞电路了

网友X:
引用 网友F:
高电压的稳压管串联,均压电阻。

同意

网友Y:
这种电路,输出管肯定是在放大状态

网友B:
引用 网友X:
同意

你见过高阻均压低阻么?这叫1234跟着5532滚坡:P

网友Z:
加速稳压二极管反向截止

网友AA:
坑爹啊,搞的不知道听谁的。。。太乱了。。。。情何以堪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Z:
加速稳压二极管反向截止

稳压管主工作就是在Ⅲ区——反向击穿区
这里也不例外。什么状态下需要截止?为何还要加速?

网友P:
引用 网友B:
你见过高阻均压低阻么?这叫1234跟着5532滚坡

我现在确实不搞技术,带小孩,但这些基本的应该**不离十,你可以算一算,这两电阻设在里面确实可以起到防止过压的作用.等我有整块工夫,我整个设计一下拿出来.

俺等你大作

网友AB:
用来均压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AB:
用来均压的。

如果是二极管,为了要经受相等的反向电压,那么这两个1M电阻是均压的,没错.稳压管不用均压

回答shuangjf :这两个电阻能起了坏作用:减少了稳压管的工作电流,使得输出更不稳定,波纹系数加大。
哦,学习了,请问下这个电阻能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L:
二极管串联不需均压电阻

这篇**的内容没有看,但结论是错的,同一型号的二极管的反向电阻是不同的,大小有一个数量级以上.串联以后加到两个二极管上的反压相差几倍.其中一个击穿后,另一个跟着击穿.这个只要把两个相同的二极管串起来,测一下两个二极管上的电压马上就可以知道.这种设计我们在产品中用过.

“其中一个击穿后,另一个跟着击穿” =》 然后就“稳压”了啊
小孩子睡着了?

网友AC:
用110V和100V稳压管仿真LZ位电路(假定误差10%),稳压管上的电压是110V和100V,1M电阻不存在均压作用。

电阻减少的话,倒是均压了,但电压得低于稳压管工作电压。

网友AD:
平衡作用,放电

网友P:
droum  :这两个电阻能起了坏作用:减少了稳压管的工作电流,使得输出更不稳定,波纹系数加大。

是的,波纹系数确实大了.

以后产品不要再用了

网友P:
Lgz2006  以后产品不要再用了

我说的是二极管串联.

网友I:
引用 网友P:
这篇**的内容没有看,但结论是错的,同一型号的二极管的反向电阻是不同的,大小有一个数量级以上.串联以后 ...

嗯,虽然你说的有一定道理,但是稳压管的精度一般是5%,所以120V,偏差也就6V左右。
如果不并联电阻,那么为了保证两个稳压管都在内阻很小的稳压状态,设置1mA的电流比较合适,因为120V左右的稳压管都是在1mA测试的,电压为120V左右,所以按250V算,输入300V的话,50k的限流电阻就可以了,当然可以再小一点,以保证两者都可以在稳压状态。
你的担心反向电阻不同的问题,是你多虑了,只要稳压状态,则电阻很小,120V的一般就是1k左右。而且相差不大,对于不同的馆子来说。

网友I:
引用 网友P:
droum  :这两个电阻能起了坏作用:减少了稳压管的工作电流,使得输出更不稳定,波纹系数加大。

是的,波纹 ...

在两个稳压管的稳压状态,的确这两个电阻,没有神吗用处。
但是,在上电的或负载变化比较大的情况下,两个稳压管不一定都会工作在 稳压状态,所以并联电阻,是起到保护作用。其实就是你上面说的,反向电租不同相差较大的问题。
所以并联电阻,是在非稳压的大电阻方式,才起作用的,这样就可以不至于使得其中一个稳压管的电压过高。
事实上,这样的情况,仅仅存在于一个稳压管在稳压状态,一个在非稳压的大电祖状态,才会出现。是一种临界的状态。

如果不好明白,你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分析:
即两个稳压管都在稳压状态,一个在稳压一个非稳压,两个都是非稳压,处于一种临界状态即其中一个电阻很大另一个接近稳压状态。其中两个都处于非稳压状态,是不可能的。毕竟因为稳压管的还是比较接近的。

神棍,误人子弟

网友I:
作为通常的设计方法,稳压管的设计应该是这样的,为了保证都工作在稳压方式,要去稍大的电流,如果稳压管是0.5W的,那么应该取3mA作为最大电流,如果beta为1000
的话,那么就是1~3A的输出电流,对应稳压管的1~3mA。
所以稳压管的工作电流应该设置为2mA,这样限制电流电阻就是25k左右。
如此就可以保证稳压管都是工作在稳压状态,就不需要均压电阻了。也不用担心会进入非稳压状态。

网友AE:
这是什么电路吗?完全不懂,菜鸟路过。

网友AF:
引用 网友H:
谢谢楼上指点。
看来此电阻没有必要。
仔细看看还有害:

LS讲的是错的,你别听了

网友AG(2014-06-16):
没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