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调制技术都做成了芯片,学习各种调制原理有何用?

楼主(2013-03-20):
现如今,在数字调制方面,ASK,PSK,QPSK,FSK,GFSK,OFDM等都已经有现成的芯片可以实现,我们只需要把基带信号输入,芯片自动就把调制好的信号给我们送出来了,那咱们还用DSP芯片去实现这些调制又有何意义呢?
既然这样,对于搞数字信号处理的人来说,咱跟本就用不着跟这些调制原理打交道,需要某种调制,我们把对应的芯片拿过来一用不就完了,人家很多不仅带调制解调的功能,还可以发射,接收,比如Silicion Label的Si443X芯片就可以实现OOK,FSK,GFSK这些调制与解调,还可以发射与接收。这样做肯定比你在那里一行一行码代码快很多,而且系统性能更好吧?

网友A:
主要是如果你做一些高端的开发,是没有现成的调试芯片可以选用的,例如卫星通信里面用到的一些调制方式,由于国内做的时钟元件不过关,就需要比较高超的的调制技术来弥补一些缺陷。毕竟楼主提到的一些调制比较常用,所以有现成的芯片可用。

网友B:
明白原理,你才更好的理解与运用

网友C:
如果现成的芯片无法满足,你该如何?而且掌握了相关知识你才会知道在什么样的应用场合该用什么样的调制方式。

网友D:
自己做调制解调和借用现成芯片来实现,都是可以的,如果现成芯片能满足你要求,就用现成芯片吧!
我自己做了好多年的调制、解调;感觉自己写算法实现可以让你充分理解其最核心、深层的原理;调制、解调现在已发展为通信中最核心也是最有**可做、最能出彩、也很难的部分,OFDM、MIMO这些现今的高端技术都在调制、解调范畴内;建议多研究软件无线电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做调制解调和借用现成芯片来实现,都是可以的,如果现成芯片能满足你要求,就用现成芯片吧!
我自己做 ...

自己写算法实现可以让你充分理解其最核心、深层的原理,了解之后又干嘛呢?我用现成芯片实现我的目的不就行了?干嘛还要去理解这些调制技术最核心、深层的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现成的芯片无法满足,你该如何?而且掌握了相关知识你才会知道在什么样的应用场合该用什么样的调制方式 ...

有现成芯片没法满足我要求的时候?不是吧!现成芯片都搞不出来,我难到还能搞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如果你做一些高端的开发,是没有现成的调试芯片可以选用的,例如卫星通信里面用到的一些调制方式,由 ...

现成的芯片都做不出来的东西,能通过自己的技术搞不来?难度很大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现成芯片没法满足我要求的时候?不是吧!现成芯片都搞不出来,我难到还能搞出来? ...

并非所有的应用都有现成的芯片可以满足,甚至说,多数复杂性的工程应用都没有现成的解决平台,否则要工程师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并非所有的应用都有现成的芯片可以满足,甚至说,多数复杂性的工程应用都没有现成的解决平台,否则要工程 ...

嗯,有道理,我也是这么想的。只是没有接触到过实例,始终觉得自己想的不对

网友D:
引用 楼主:
自己写算法实现可以让你充分理解其最核心、深层的原理,了解之后又干嘛呢?我用现成芯片实现我的目的不就 ...

即使有现成的芯片,其中复杂的寄存器配置也是需要你对调制、解调算法有了深刻了解后才能配置得好的啊,要不然可能你的接收、发射的各项指标就不达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即使有现成的芯片,其中复杂的寄存器配置也是需要你对调制、解调算法有了深刻了解后才能配置得好的啊,要 ...

这条亮了,不过感觉也不需要深刻了解,了解那个寄存器的参数对应的是干什么的,就OK了,我曾经做过Si4432的FSK,我根本连FSK的原理都没复习过就做出来了。

网友E:
如果是民工,那就只需要只需要知道按照图纸把砖放在什么地方
如果是设计师,那就需要知道建筑原理,结构,所在地的地质甚至砖头的材质
盖房子的是民工,但他们不需要去建工学院学习
应用层次决定了需要学习的知识层次
如今的it民工化就是因为现成的东西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民工,那就只需要只需要知道按照图纸把砖放在什么地方
如果是设计师,那就需要知道建筑原理,结构, ...

如今的it民工化就是因为现成的东西太多  这话太经典了  我还是往设计师方向奋斗吧,加油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