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手工焊接QFP芯片底部的接地或散热金属盘?

楼主(2013-03-20):
现在很多QFP芯片或电源芯片底部都有一个大面积的接地或散热用的引脚,我在PCB板上也安置了相应的焊盘,问题是手工焊接时应该如何操作?请大家解读一下吧,谢谢!

网友A:
做散热孔,从PCB背部焊接。
或者是上焊锡,然后用热风枪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散热孔,从PCB背部焊接。
或者是上焊锡,然后用热风枪焊接。

请问散热孔应该做多大?

网友B:
就是在芯片散热焊盘上打个焊盘
如果你所有的板子都手工焊接,这个过孔可以打大点 打中心.
如果以后是机贴,建议打小点,打边上,以免回流焊 漏锡 虚焊.
正确的做法,散热焊盘不打孔,用热风枪吹.才是王道

网友C:
大功率烙铁可以的  多上锡

网友D:
支持二楼的方法,先往引脚加锡和助焊剂,采用热风枪背部加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