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创建消息队列,消息队列缓存数组可否从任务中局部变量分配?

楼主(2013-03-20):
UCOS中OSQCreate创建消息队列,需要给消息队列分配一个缓存区数组,缓存区数组可否是任务内的局部变量?比如下面的这种方式。
void HalPollTask(void *pdata)
{
        INT8U err;
        void         *HalCbBuf[HAL_CB_CNT];
        void (*func)(void);
        HalCbQ = OSQCreate(&HalCbBuf[0],HAL_CB_CNT);
        while(1)
        {
                func = (void(*)(void))OSQPend(HalCbQ,0,&err);
                if(NULL != func)
                {
                        func();
                }
        }
}

网友A:
只要此任务不被删除,当然可以。

网友B:
应该不行,函数内部的变量,其他函数又无法访问。

网友C:
2楼正确,不解释。

网友D:
在哪不都不是内存啊,有啥不可的.

网友E:
分配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只是要考虑好其他函数如何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