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SB传输相关问题

楼主(2013-03-20):
一次标准的IN事务或OUT事务的传输模型是下面的哪种?
A  令牌包--数据包0--握手包--令牌包--数据包1--握手包--令牌包--数据包0--握手包
B  令牌包--数据包0--数据包1--数据包0--握手包
也就是说一次事务可以有多个数据包还是只能有一个

网友A:
我个人对USB的理解,B情况应该是可以的,所以A情况也可以!仅供参考

网友B:
必须是 A,除了一种情况:Isochronous 模式只有 DATA0,没有 DATA1,没有 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