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intf函数与vsprintf函数的区别

楼主(2013-03-20):
首先大侠们说说他们的区别,然后讲解一下vsprintf函数的用法。
vsprintf函数里面调用了putchar函数了吗

网友A:
功能差不多的。附件是vsprintf源码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能差不多的。附件是vsprintf源码供参考……

printf函数由putchar函数实现的。
vsprintf函数是由putchar函数实现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printf函数由putchar函数实现的。
vsprintf函数是由putchar函数实现的吗?

所以偶才在二楼贴上源代码让你自个看看的呀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偶才在二楼贴上源代码让你自个看看的呀

我看过了,里面有好多都看不懂,小弟的C语言水平看来很菜,也没有看到调用putchar()这个函数,但是我怕调用#include <stdarg.h>和#include <string.h>时候调用putchar(),还望指示一下。

楼主(2013-05-03):
谁有puts()和printf()的源函数啊

楼主:
当调用puts()和printf()函数时,如果打开了串口中断,还需要什么特别注意的吗

网友B:
printf 操作要硬件的,有硬件相关的代码
vsprintf  直接操作内存。

用vsprintf 可以实现在printf ,可以把信息打印在 LCD,串口,SPI接口,IIC,EEPROM 等设备上

网友B:
unsigned int lcd_char_printf(const char *fmt, ...)
{
    char buf[PRINTF_BUFFER_SIZE];

    va_list vp;
    va_start(vp, fmt);
    vsprintf(buf, fmt, vp);

    return lcd_char_puts(buf);
}

一个字符液晶的程序,能工作的,当然前提是要写一个输出字符串的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unsigned int lcd_char_printf(const char *fmt, ...)
{
    char buf;

这个函数是不是还少一条语句va_end(vp)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函数是不是还少一条语句va_end(vp)呢?

就是,这个程序曾经在Keil C51下调试的,Keil下va_end什么都没干。

其它编译器,不知道有何影响。大家记得加上。

网友C:
我也想问一下    我在2440里看到打印函数
unsigned int Uart_printf(const char *fmt, ...)
{
    char buf[128];

    va_list vp;
    va_start(vp, fmt);
    vsprintf(buf, fmt, vp);
    Uart_printf(buf);
    va_end(vp);
}

但是vsprintf(buf, fmt, vp)没用到,这个函数居然还能用!而且还能打印正确的字符.....   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问一下    我在2440里看到打印函数
unsigned int Uart_printf(const char *fmt, ...)
{

关于2440,我不太了解。如果用c++编程,可以用你所说的函数。问一下,2440是什么,用的是什么语言编程?

网友C:
2440是ARM9   用C

楼主:
引用 网友C:
2440是ARM9   用C

如果用C的话,支持函数重载吗?我记得不支持啊,Uart_printf()不是函数重载吗

楼主:
看到这样一句话,当串口中断打开时,在每次调用完printf()和puts()函数后,必须检测是否发送完毕,即检测TI是否为1,当发送完毕后要把TI清零,否则程序就会出错。
这是为什么啊

楼主(2013-06-13):
自己顶一下